[第三方配套工具] 有哪些方法可以实现GPIO状态保持功能?

楼主(2023-12-11):
有哪些方法可以实现GPIO状态保持功能?

网友A:
使用保持寄存器

网友B:
硬件支持保持寄存器

网友C:
楼主找到方法了给推荐一下

网友D(2024-02-25):
使用硬件保持功能

网友E:
在硬件设计阶段,可以通过在GPIO引脚上连接适当的上拉或下拉电阻,使GPIO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保持特定的电平状态。

网友F:
使用外部存储器

网友G:
保持寄存器

网友H:
通过外部电路来保持GPIO的状态。

网友I:
将该位设置为“保持”或“冻结”模式,可以使GPIO状态在单片机进入低功耗模式后保持不变。

网友J:
可以使用触发器(Flip-Flop)或锁存器(Latch)来保持GPIO的状态。

网友K:
有特定的寄存器或位来控制GPIO的状态保持功能。通过正确配置这些寄存器或位,可以实现GPIO状态保持。

网友L:
如果单片机不提供GPIO状态保持功能,可以考虑使用外部电路来实现。

网友M:
某些单片机在休眠模式下,GPIO引脚的状态可以被锁定,不会被改变。

网友N:
某些MCU具备特殊的低功耗模式,比如Stop模式,在此模式下,MCU的GPIO可以保持休眠之前的状态,并且所有寄存器内容保持不变。

网友O:
GPIO引脚可以直接驱动至高电平或低电平。

网友P:
可以利用上下拉电阻确保GPIO引脚即使在MCU休眠时也能保持一个确定的逻辑电平状态,防止浮空状态下的信号不确定性。

网友K:
如果不特别配置,GPIO状态通常不会被硬件保持。

网友M:
可以使用外部锁存器(如74HC74等)来保持GPIO引脚的状态。

网友Q:
能存在硬件机制来保持GPIO状态。

网友R(2024-08-06):
使用保持寄存器进行状态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