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液晶屏的背光调节可以用PWM吗?

楼主(2023-12-11):
买了一块屏幕,原理图如下所示

根据这个原理图,好像是BLK引脚给低电平就可以点亮屏幕,但是实际测试好像是悬空时候是点亮,给低电平时候是熄灭。。。我哪儿理解错了?
另外可以用PWM调光吗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应该可以的

网友C:
悬空的时候R5 R6之间是高电平,MOS管导通,LEDA是高电平。如果LEDA高电平点亮屏幕,逻辑就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