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1]
APM32E103有没有驱动并口16bit LCD的例程

楼主(2023-12-11):
我在官网的资料没有找到这个例程。也没有SMC的例程,只有一个EMMC的,但应该不是我想要的资料

网友A:
EMMC就是驱动这个的例程

网友A:
如果不对的话可以参考一下这篇文章
https://blog.csdn.net/weixin_63726869/article/details/126641905

网友B:
并口的话都是标准驱动方式,主要时序满足LCD的驱动要求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对的话可以参考一下这篇文章
https://blog.csdn.net/weixin_63726869/article/details/126641905 ...

嗯这个我问题,我用N32G452跟APM32F407都驱动成功,现在是想降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口的话都是标准驱动方式,主要时序满足LCD的驱动要求即可。

是的,现在是想降本。之前国民的方案贵了一块多钱

网友C:
EMMC下边应该有LCD的驱动,各个叫的不同,什么FS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