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帮我看看LCD背光电路啊

楼主(2023-12-11):
手册内容如下
按理说拉低BLK才能点亮啊,实际测量怎么是悬空点亮,拉低熄灭啊?
仿真如下

楼主:
离谱了,实际测量跟原理图不同。。。

楼主:
会不会是给的手册的电路不对,如果是8050
这么接的,感觉才合理。

楼主:
丝印是Y-1

网友A(2024-02-17):
含有延展到远高于基本开关频率的谐波

网友B:
这些引线越窄越好

网友C:
输入电容主要是起到高频能量存储器的作用

网友D:
输入滤波电容的公共端应作为其他交流电流地的唯一接点

网友E:
它们对PCB布局的重要性

网友F:
混淆的话,会引起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G:
把这干扰信号再次辐射出去

网友H:
对变换器效率测量

网友I:
把纹波电流分摊到每个电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