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GD32F470ZG,网口卡死

楼主(2023-12-11):
网口发送消息的时候有概率死机,但比较难复现,有时候可以连续运行七八天,有时半天就复现;本周又复现了这个情况,我用Jlink连上发现卡死在static err_t low_level_output(struct netif *netif, struct pbuf *p)  这个函数里。移植的是官方的例程,lwip+RAWF:\workspace\图片\Jlink.png

楼主:
有没有遇到过相同情况的大佬帮忙看看,搞不定了

网友A:
帮顶,对这块不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对这块不熟悉。

感谢

网友B:
网络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C:
设备的驱动程序可能会因为版本过旧或者不兼容而导致网口卡死。

网友D:
检查网络设置

楼主:
设置应该是没问题的,跑了五六天都没事儿,偶然才会卡死

网友E(2024-04-17):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遇到过相同情况的大佬帮忙看看,搞不定了

请问此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

网友F:
LWIP的接收的覅放油BUG,1.14的版本好像就有这个问题,其他的没试过

网友G(2024-06-30):
检查 low_level_output 实现添加调试信息,帮助确定卡死的具体位置和条件。

网友H(2025-07-01):
怎么解决的 题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