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基于STM32F1系列FSMC应用指南

楼主(2023-12-11):
本应用程序说明介绍了如何使用高密度STM32F10xxx FSMC(柔性静态内存控制器)外围设备来驱动一组外部存储器。为此目的,它给出了STM32F10xxx FSMC控制器的概述。
然后提供了内存接口的例子,包括典型的FSMC配置、定时计算方法和硬件连接的内存接口。
本应用说明是基于安装在STM3210E-EVAL上的内存,EVAL是高密度STM32F10xxx设备的评估板。
所使用的内存是16位异步NOR闪存、8位NAND闪存和16位异步SRAM。STM32F10xxx固件库、不同的内存驱动程序和本应用程序说明中使用的每种内存类型的使用示例,可从意法半导体网站: www.st.com/mcu下载。

网友A(2024-02-17):
这些交流电流的峰值有可能是连续输入或输出直流电流的2~5倍

网友B:
让PCB顶层和底层一样,将它们通过一些过孔(或通孔)连接

网友C:
输出滤波电容存储来自输出整流器的高频能量

网友D:
电源中都有一个交流电压最大的节点

网友E:
功率开关管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F:
一个地是连接控制集成电路和与之相关的无源器件的地

网友G:
传送交流信号的引线要尽可能短且宽

网友H:
引线上的电压降比较大

网友I:
电容工作在额定的纹波电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