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基于STM32F7X0/STM32H750扩展外部存储应用指南

楼主(2023-12-11):
因为对能够支持新功能和复杂功能的应用的需求不断上升,对配备更大闪存区的设备的需求也在增加。 使用外部闪存可以提供具有近似性能水平的更高存储能力,同时为增加闪存区的需求提供一种经济划算的解决方案。
这样使得 STM32F7x0 超值系列和 STM32H750 超值系列设备可以更小的内部闪存区来应对市场需求。
本应用笔记描述了在这些超值系列设备上从外部存储器执行代码构建应用程序所需的步骤。
它详细讲解了如何从内部闪存启动,然后跳转到片外存储器的用户程序去执行。
相关文档意法半导体网站 www.st.com 上提供以下文档:
• STM32Cube MCU 软件包用于配备 HAL、底层驱动和专用中间件的 STM32F7 系列 简明数据手册(DB2601)
• STM32Cube MCU 软件包用于配备 HAL 和专用中间件的 STM32H7 系列简明数据手册(DB3259)
• STM32F75xxx 和 STM32F74xxx 基于 32 位 MCU 的高级 Arm®参考手册(RM0385)
• STM32H743/753 基于 ARM®的高级 32 位 MCU(RM0433)参考手册
• STM32F7 系列系统架构和性能应用笔记(AN4667)
• STM32 微控制器上的 Quad-SPI(QSPI)接口应用笔记(AN4760)
• STM32H7x3 硬件开发入门 应用笔记(AN4938)
• STM32F7 系列 MCU 硬件开发入门应用笔记(AN4661)
• STM32CubeProgrammer 软件描述用户手册(UM2337)

基于STM32F7X0

网友A(2024-02-17):
要把纹波电流平均分布

网友B:
典型的转换时间大约是50ns

网友C:
这种方法可以使散热体积和表面面积增大两倍多

网友D:
负载环能以直流方式汲取能量

网友E:
功率开关漏极(或集电极)

网友F:
输出整流器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G:
在其他的交流电流环路都布置好后再放置

网友H:
任何与多条功率线相连的功率器件要尽可能紧挨在一起,以减短连线长度

网友I:
工作时的电压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