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ST7735S接口160*80彩色IPS屏初始化方法

楼主(2023-12-11):
新买的一个ST7735S的IPS屏幕,按照默认配置初始化时候,发现显示的角度不对,颜色不对,后来查资料,经过尝试,发现了解决方法。
  // OR use this initializer (uncomment) if using a 0.96" 160x80 TFT:
  //tft.initR(INITR_MINI160x80);  // Init ST7735S mini display
  // OR use this initializer (uncomment) if using a 0.96" 160x80 TFT with
  // plug-in FPC (if you see the display is inverted!)
  //tft.initR(INITR_MINI160x80_PLUGIN);  // Init ST7735S mini display
经过测试,我这个屏幕颜色正确显示需要使用
  1. tft.initR(INITR_MINI160x80_PLUGIN);
这句指令配置
旋转角度默认也不是正确的,经过查看头文件,有修改旋转角度的函数,使用下面这个可以正确显示
  1. tft.setRotation(3);

屏幕是这样的,如果按照图上文字方向为正向,则上为U,下为D,左为L,右为R
配置的函数tft.setRotation(x);参数x可以是0,1,2,3
如果不设置默认就是参数0
经过测试参数与正向的对照为下面情况:
0------------R
1------------D
2------------L
3------------U
所以根据设计的不同需要,可以让不同的显示方向作为正向。

网友A:
0.96寸小屏,看起来有点恼火。

网友B:
记住了,软排线的所在方向是默认的下,也就是配置为0的时候软排线在的一端是下。

网友B:
然后顺时针方向旋转90度为+1,所以,你排针的方向就是最后一个数字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96寸小屏,看起来有点恼火。

可以做小手表应该很不错。

网友C:
默认都是排线在下面吗

网友B(2024-07-21):
PIC也用不了啊。这给AVR的。

网友D:
方向无所谓,最后不合适修改参数就是了。

网友E:
Arduino的库函数。

网友F:
这个屏幕性价比很高。

网友G:
颜色不对可能是时序不对导致的

网友H:
其实你用官方或者你买屏幕的厂家提供的代码基本就可以

网友I:
这种屏还挺好看啊,性价比很高

网友J:
如果要是方屏幕就好了,我挺想做个方屏的显示

网友K:
一般还是初始化不对,才会导致颜色错误的

网友L:
角度不对可以做旋转的,OLED的都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M:
为啥你买的屏,给的资料都是有问题的啊,这好麻烦啊

网友N:
其实用OLED就好,如果不需要彩色显示的话

网友O:
看这个显示效果还是不错的,挺好挺好

网友P:
这是多大彩屏啊

网友Q(2026-04-21):
ST7735S 160×80 彩屏初始化:先拉低复位引脚延时复位,拉高延时稳定。通过 SPI 发送驱动 IC 命令,配置 Gamma、帧频率、电源控制、扫描方向与 16 位色模式,关闭睡眠并开启显示,设置显示窗口适配 160*80 分辨率,最后清屏完成初始化。

网友R:
先初始化 MCU GPIO,配置 SPI 高速通信。按 ST7735S 指令时序,依次发送复位、睡眠关闭、像素格式、显示方向、对比度、伽马参数。配置 160×80 分辨率裁剪窗口,开启屏幕显示。初始化后清空显存,适配 IPS 屏色彩配置,减少色偏,全程严格遵循模组初始化指令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