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基于STM32H7系列的SDMMC控制器应用介绍

楼主(2023-12-11):
STM32H7系列中的SDMMC(安全数字多媒体卡)主机接口提供了AHB总线和SD(安全数字)存储卡、SDIO(安全数字输入/输出)卡和MMC(多媒体卡)设备之间的接口。
本应用程序说明描述了特定于STM32H743/753微控制器的SDMMC主机接口为例,并解释了如何使用该模块在多种配置中从SD、MMC和e-MMC存储卡传输数据。
本文档描述了SDMMC与其他内部外设的交互,并介绍了方便地突出了其配置的SDMMC主机界面特性的典型示例。
STM32H7系列包括以下SDMMC功能:支持SD、SDIO、MMC和e-MMC内存类型。
•支持块(s)模式、SDIO多字节模式和MMC流模式下的数据传输。
•完全符合多媒体卡系统规范第4.51版。
•完全兼容以前版本的多媒体卡(向后兼容)。
•完全符合SD存储卡规范4.1版本(不支持SPI模式和UHS-II模式)。
•完全符合SDIO卡规范4.0版本。
•支持数据宽总线1位、4位和8位模式。
•数据传输高达208 MHz,这取决于最大允许的I/O速度(更多细节请参阅产品数据表)。
•有自己的内部DMA(IDMA),用于单缓冲或双缓冲模式下的突发数据传输。下表概述了SDMMC主机接口所支持的速度模式。

网友A(2024-02-17):
变换器效率就显得比较低

网友B:
每个电容与纹波电流源的引线阻抗一样

网友C:
两个环路最有可能产生电磁干扰(EMI)

网友D:
大大减小与其他引线之间的容性耦合

网友E:
滤波电容接线端的放置很重要

网友F:
与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相连

网友G:
输入电源和负载电流环路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H:
控制地与其他地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点连接

网友I:
引线的长度直接与它的电感量和电阻量成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