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基于STM32F3系列的FMC控制器驱动外部存储器

楼主(2023-12-11):
本应用程序说明介绍了如何使用高密度的STM32F30xxD/EFMC(柔性存储器控制器)外围设备来驱动一组外部存储器。为此目的,它给出了STM32F30xxD/E FMC的概述。
该文档还提供了内存接口示例,其中包括典型的FMC配置、定时计算方法和硬件连接。
本应用程序说明考虑了16位异步NOR闪存、8位NAND闪存和16位异步SRAM。
STM32F30xxD/E固件库和与本应用程序说明中提供的内存类型相对应的不同内存驱动程序可在意法半导体网站www.st.com上下载。

网友A:
FMC标准存储器控制接口

网友B(2024-02-17):
引线长度就决定了其响应信号的波长

网友C:
数字电压表(DVM)或仪器来测量效率

网友D:
靠近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远多于相距较远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

网友E:
滤波电容、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电感或变压器

网友F:
离线式变换器

网友G:
交流能量就会从输入或输出滤波电容上流进流出

网友H:
经变压器映射成这么多节点

网友I:
专门的滤波器来阻止交流噪声进入周围的电路

网友J:
电流型变换器电流检测电阻的公共接点和输出端电阻分压器的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