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存储器篇学习分享

楼主(2023-12-11):
FLASH又称为闪存,不仅具备电子可擦除可编程(EEPROM)的性能,还不会断电丢失数据同时可以快速读取数据,U盘和MP3里用的就是这种存储器。在以前的嵌入式芯片中,存储设备一直使用ROM(EPROM),随着技术的进步,现在嵌入式中基本都是FLASH,用作存储Bootloader以及操作系统或者程序代码或者直接当硬盘使用(U盘)。

然后 Flash 主要有两种NOR Flash和NADN Flash。(对于这两者的区别,下面的话供参考,因为这些介绍都是基于早些年的技术了)

NOR Flash的读取和我们常见的SDRAM的读取是一样,用户可以直接运行装载在NOR FLASH里面的代码,这样可以减少SRAM的容量从而节约了成本。

NAND Flash没有采取内存的随机读取技术,它的读取是以一次读取一块的形式来进行的,通常是一次读取512个字节,采用这种技术的Flash比较廉价。用户不能直接运行NAND Flash上的代码,因此好多使用NAND Flash的开发板除了使用NAND Flah以外,还作上了一块小的NOR Flash来运行启动代码。

STM32片内FLASH模拟EERPOM应用指南

https://bbs.21ic.com/icview-3346732-1-1.html?fromuser=%E9%BE%991985

基于STM32 OCTO-SPI的应用介绍
https://bbs.21ic.com/icview-3346734-1-1.html?fromuser=%E9%BE%991985
STM32 内存保护管理单元【MPU】应用介绍
https://bbs.21ic.com/icview-3346782-1-1.html?fromuser=%E9%BE%991985
STM32F7/H7系列L1Cache介绍
https://bbs.21ic.com/icview-3346784-1-1.html?fromuser=%E9%BE%991985
基于STM32 QUAD-SPI的应用介绍
https://bbs.21ic.com/icview-3346794-1-1.html?fromuser=%E9%BE%991985
基于IAR/KEIL MDK/GNU IDE使用STM32F3/G4 CCM的应用指南
https://bbs.21ic.com/icview-3346796-1-1.html?fromuser=%E9%BE%991985
基于STM32F1系列FSMC应用指南
https://bbs.21ic.com/icview-3347044-1-1.html?fromuser=%E9%BE%991985
基于STM32F7X0/STM32H750扩展外部存储应用指南
https://bbs.21ic.com/icview-3347048-1-1.html?fromuser=%E9%BE%991985
基于STM32H7系列的SDMMC控制器应用介绍
https://bbs.21ic.com/icview-3347052-1-1.html?fromuser=%E9%BE%991985
基于STM32F3系列的FMC控制器驱动外部存储器
https://bbs.21ic.com/icview-3347054-1-1.html?fromuser=%E9%BE%991985
基于STM32L4系列FSMC应用指南
https://bbs.21ic.com/icview-3346780-1-1.html?fromuser=%E9%BE%991985

网友A(2024-02-17):
宽度则与电感量和电阻量成反比

网友B:
电流要增大

网友C:
整流器或功率开关管与每个电容端的连线长度和宽度都要一样

网友D:
交流电流环路的布线要在其他引线之前布好

网友E:
其他的信号和地要与这些高压引线和它的散热部分隔开

网友F:
功率开关或整流环的连接没有直接接到电容的两端

网友G:
变压器隔离拓扑中,变压器有多少个绕组

网友H:
在直流电流上叠加了一些小的交流电流分量

网友I:
连接点是产生控制IC所要检测的小电压的所有器件的公共连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