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CBT6无法通过串口下载程序

楼主(2023-12-12):
用GD32F303CBT6做了一个小东西,需要用到ISP更新程序,用GD32AllInOneProgrammer,GigaDevice MCU ISP Programmer,FlyMcu等软件都试过了,可以检测到芯片,但是无法进行擦除,编程等操作,USB转TLL使用的是CH340。

网友A:
驱动安装问题?

网友B:
检查ISP连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A:
检查MCU是否设置了读/写保护。

网友C:
硬件问题,如MCU损坏、电源不稳定、连接线损坏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安装问题?

不是,驱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ISP连接线是否正确

线连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问题,如MCU损坏、电源不稳定、连接线损坏等。

用ST_LINK下载正常,只是用ISP下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MCU是否设置了读/写保护。

没有读写保护,新焊接的板子,用ST_LINK可以正常编程

网友D:
试试把波特率调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把波特率调低点

试到9600,现象跟原来一样,不能擦除,不能编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