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关于openocd支持情况

楼主(2023-12-12):
请问小华的领导们,以后会支持openocd工具下载及调试吗?

网友A(2024-01-17):
请问一下openocd是做什么的工具呢

网友B:
OpenOCD是一个开源的JTAG上位机程序

网友C:
一定要注意doc/openocd.pdf文档(需要编译生成),里面有各个配置和命令的详细说明

网友D:
OpenOCD需要针对不同的JTAG工具和不同的目标芯片,配置一个配置文档

网友E:
由于源代码都是公开的,并且可以自己编译,所以增加自己定义的工具的驱动也是相当容易的。

网友F:
支持的编程工具,主要是并口的JTAG工具和基于FT2232的JTAG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