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APM32F103RCT6是双can么

楼主(2023-12-12):
我看APM32F103RCT6的数据手册上写的是APM32F103xC都是双can,但我按can1的配置配can2却用不了,让我很是疑惑

网友A:
可以把你的配置打出来看看吗,例程里面是配置了双CAN的

网友B:
双CAN里面的CAN1和CAN2配置有些区别的

网友C:
APM32F103RCT6是双CAN的,具有两个CAN接口,兼容2.0A和2.0B(主动)规范,通信速率最高可达1Mbit/s,可同时保证通信可靠性同时提升实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