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与GD32F470的差别

楼主(2023-12-12):
请教下各位大佬,GD32F450与GD32F470具体有哪些差别呢?我看功耗方面GD32F470要不GD32F450小不少的。

网友A(2024-02-04):
其实无非就是主频啊  存储容量啊 一些微调

网友B:
他们同属于一个系列 但是我感觉470比450的功能要强大一点

网友C:
楼主贴的只是功耗方面的差异 在其他方面差别应给也不小

网友D:
470是450的升级版,450原来是某电代工,前几年缺货的时候GD担心断货,国内做了个升级版叫470,整体性能470比450更高,当时主推470替换450,成本也更有优势,现在价格很接近
原来用450的要用470的话,硬件不变,但软件部分要重新调试!

网友E:
这个很正常啊 一个系列的 不同芯片肯定有不同的侧重点啊

网友F:
还需要关注有关引脚以及外设功能上的差异

网友G:
楼主如果只是关心功耗的话  就不如选用一个低功耗的单片机

网友H:
这个主频估计是不一样的吧

网友I:
我建议楼主直接看看官方的选型手册才行

网友J:
F470的主频是240,450的主频是200

网友K:
这个选型手册,请查收,https://www.gd32mcu.com/data/documents/otherDocument/GD32_Series_of_MCUs_Selection_Guide_CN_Oct_2023.pdf

网友L:
AD位数估计都不一样

网友M:
我看好像GPTM好像有差异

网友N:
存储好像F470的最大支持3M的大小?

网友O:
你要是关注功耗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看看F470

网友P:
一般是存储,主频和定时器不一样,我看是这样

网友Q:
直接选择个具体型号才行,这么问可能差的有点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