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ST的LoRa芯片可以达到多低的功耗?

楼主(2023-12-12):
ST的LoRa芯片可以达到多低的功耗?低功耗情况下是否可以通信?

网友A(2024-01-12):
TM32WLE系列设计为极低功耗,它具有一个低功耗RTC,带有32位亚秒唤醒计数器、一个16位单通道计时器、两个16位四通道计时器(支持电机控制)、一个32位四通道计时器和三个16位超低功耗计时器。

网友B(2025-04-07):
ST 的 LoRa 芯片在低功耗模式下可以达到非常低的功耗,例如在休眠模式下,功耗可以低至几微安 (uA),而且仍然可以保持通信能力。

网友C:
LoRa 芯片的低功耗能力非常强,像 STM32WL 系列的 LoRa 功耗在接收模式下大约是几毫瓦 (mW),在睡眠模式下几乎接近零功耗。

网友D:
在低功耗模式下,ST 的 LoRa 芯片仍然能够保持一定的通信能力。只要芯片处于监听模式或适当的活动模式,就可以接收和发送数据。

网友E:
LoRa 技术本身设计就以低功耗为主,尤其在静默时,ST 的 LoRa 芯片能够在极低的功耗下保持监听能力,适合需要长时间运行的应用。

网友F:
ST 的 LoRa 芯片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如休眠模式、监听模式等,这些模式下功耗可控制在几微安,且仍能实现通信。

网友G:
如果你对功耗有严格要求,ST 的 LoRa 芯片有较强的低功耗能力。例如,在待机模式下功耗可低至 1 μA,通信时的功耗也相对较低。

网友H:
通过合理使用 ST LoRa 芯片的低功耗模式,能在大多数场景下实现通信。尤其是周期性数据传输场景,低功耗模式下的通信仍然是可行的。

网友I:
我用过 STM32WL 配合 LoRa 进行通信,低功耗时,虽然通信速率较低,但仍然可以成功传输数据,适合远距离的低速率通信。

网友J:
ST 的 LoRa 芯片支持灵活的低功耗操作模式,可以在长时间待机时保持较低的功耗,同时在需要时快速唤醒并通信。

网友K:
低功耗情况下,ST LoRa 芯片能确保基本的通信功能,但如果需要频繁发送数据,可能需要选择适当的模式来平衡功耗和通信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