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有计划出生物传感器吗?

楼主(2023-12-12):
比如心率、血氧、心电、皮肤电等,关于生物参数的传感器。

网友A:
估计没有计划,很新奇的词汇

网友B(2024-02-17):
因此以更高的速度使用重型铣削钻头。

网友C:
共模电感有时候又叫共模扼流圈

网友D:
电镀半孔可用于标准和高级PCB设计。

网友E:
共模电感对交流电流起着阻碍的作用

网友F:
因此,可以精确铣削电镀半孔并提高工艺可靠性。

网友G:
确保当开关管导通,

网友H:
高频变压器磁芯利用率高(与单端电路相比)、电源电压利用率高(与后面要叙述的半桥电路相比)、输出功率大、两管基极均为低电平,驱动电路简单。

网友I:
静态测试是通过使用直流电压表和负载电流计来分别测试电源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网友J:
主要起到支承作用,板不会散掉。

网友K:
为了抑制共模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