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蓝牙芯片未连接最低功耗是多少?

楼主(2023-12-12):
蓝牙芯片未连接最低功耗是多少?从机模式。

网友A:
您好,您可以直接在手册中搜到休眠底电流的参数,各个芯片有差别,下图中是CH592芯片的sleep电流。
可以按这个博客中的电流进行评估https://www.cnblogs.com/debugdabiaoge/p/17108364.html
如果是CH592的电流会比博客中CH58x的电流小几个uA,可以按CH58x数据减去1~3uA进行评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可以直接在手册中搜到休眠底电流的参数,各个芯片有差别,下图中是CH592芯片的sleep电流。
可以按 ...

这个是睡眠和深度睡眠的情况?

网友C:
蓝牙芯片未连接时的最低功耗没有具体的数值吧

网友A:
“未连接”如果理解成没有连接上BLE,那么MCU在某个具体的时间点,可能是在执行BLE广播,可能在执行应用层自拟的独立于BLE的逻辑(比如说在拉GPIO电灯/跑ADC),也可能处于sleep休眠状态(BLE代码中可以按只有sleep一种程度的休眠来评估)。

如果需要评估BLE相关的功耗:
①如果正在评估CH573/571,那么博客中的信息完全够用:https://www.cnblogs.com/debugdabiaoge/p/17108364.html
Ⅰ.如果需要评估CH573执行BLE广播的功耗,一般用一段时间的平均功耗来评估,就是博客表格的“平均功耗”一列。
Ⅱ.如果需要评估CH573处于sleep休眠时的功耗,可以直接参考各芯片手册的低功耗模式各配置实测,一般在5.3低功耗模式标题下,都是实测。官网搜索芯片型号获取手册:https://www.wch.cn/search。博客中也有实测,在“睡眠平均电流”一列。由于测试环境温度、功耗测试仪器等差异,可能会有小幅偏差。
②如果正在评估CH583/582,可以参考博客中CH58x的广播模式平均功耗,是一般配置下(3信道广播、可连接)各广播间隔的功耗。
③如果正在评估CH592的功耗,CH592的电流会比博客中CH58x的电流小几个uA,可以按CH58x的平均功耗数据减去1~3uA进行评估。sleep休眠时的功耗参考手册。
④如果正在评估CH32V208的功耗,可以参考另一篇博客:https://www.cnblogs.com/azou/p/16824875.html

如果需要评估独立于BLE的逻辑,那跟具体使用了哪些外设接口有关,可以参考各芯片手册第20章下的数据:

网友D(2024-04-02):
每个芯片的参数不一样啊,你说的是哪款芯片?

网友E:
一般手册不是有写么

网友F:
大部分的数据手册上都有标注的,可以看看

网友G:
蓝牙走低功耗我觉得效果不是很好啊,不知道是不是我调试的问题

网友H:
一般蓝牙没连接的时候,好像功耗比较高?

网友I:
从机模式是不是得等主机连接它啊?

网友J:
一般都是很低的吧,因为沁恒做蓝牙方面好像做的很好

网友K:
好像就不到10个微安,我记得是这个参数

网友L:
一般蓝牙低功耗也不错的,你就正常使用一般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M:
没具体测试过啊 ,而且官方手册写的只是芯片,你外围电路什么的实际情况是要算在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