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wb031关于蓝牙sleep模式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3-12-12):
进入SLEEP模式  唤醒MCU之后 我是 直接调用app_ble_init()这个函数 但是不发广播数据   用串口监测代码是运行完的  但是检测不到这个蓝牙的广播包时钟也已经调到HSE

网友A:
检查是否有任何与电源管理相关的配置或寄存器设置,可能导致蓝牙模块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B:
检查时钟配置和初始化代码,确保在唤醒后时钟设置正确。

网友C:
广播数据的配置代码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