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疑惑

楼主(2023-12-12):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
如下图所示,来自电网的市电整流滤波之后,用线性稳压器生成一个5V电源,5V电源给单片机供电,单片机通过串口CH340给电脑发送数据。因为没有搞过220V电路,不清楚,这个5V电源和GND如果连接到电脑(台式机和不接电源的笔记本电脑)的USB接口,会不会使得电脑(台式机和不接电源的笔记本电脑)炸机,请各位朋友们解答一下,谢谢朋友们。

@MissFortune :既然如此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王栋春 :图中T1就是隔离变压器
整流上级有隔离变压器降压。

楼主:
电路答疑

网友A:
CH340串口是不需要电源的,只需要地线共起来就可以

网友B:
炸机的条件是这样:
如果两个设备的 GND 都与零线或者火线直接相通,
而且两个 GND 一个通火线、一个通零线,
那么这时候肯定会炸。

事实上电脑那边肯定不会,
电脑主板的 GND 肯定与零线、火线都是隔离的。

至于你这边倒是有这种可能。
但是只有一方接通,所以也不会炸。
何况你加了隔离变压器(而不是共模电感),那就双保险了。

你这边倒是要注意人身安全问题。
如果没有加隔离变压器,那就很可能通过 GND 把火线引到电脑机壳上,又是一重危险。

网友C:
外围电路的5V一定不要接到电脑USB接口的5V,通常只需要接通讯口和地线就行,就是 usb数据线和地线三根就行了。

网友D:
两个直流电源并联的问题

不一定炸鸡,可能会故障

网友D: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感觉你没有描述清楚你的应用场景,比如负载是社么

网友E:
和USB 的5V 共地即可。

网友F:
炸机不至于

网友G:
炸机的理由是啥?

网友H:
为什么把这个电源接到电脑电源上?

网友I:

不会炸机,只要电源5V接电脑5V,GND接GND。不要接短路。但是会出现灌电流现象,就是5V不平衡,2个都是5v,但是不会绝对等于5V,file:///C:/Users/wuzhenchuang/Desktop/微信图片_2023123018190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