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至轨电压

楼主(2023-12-12):
运放输出电阻大小 的影响,这部分实在没看懂,有解释下的吗?

网友A:
简单理解,就是现在的工艺下,运放输出内阻不可能为零。
这个内阻与负载产生分压,导致负载上得到的电压,不可能百分百为电源电压或者0V。
运放A空载,运放B负载10k,那么自然是A输出电压更接近电源轨。
那段话也只是猜测,起码“第一级运放负载很轻”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
只是原因大概率确实是运放没法输出百分百的轨电压。

网友A:
运放是由晶体管/场效应管组成。
晶体管/场效应管的特性,及内部电路结构,造成了运放很难输出百分百的轨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理解,就是现在的工艺下,运放输出内阻不可能为零。
这个内阻与负载产生分压,导致负载上得到的电压, ...

明白了,作者应该说最小输出电压不可能为0,这样我就理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了,作者应该说最小输出电压不可能为0,这样我就理解了

1. 测失调电压应该采用正负电源,而不是单电源;
2. 在电路本身的极限位置附近测芯片的参数也是不合适的。

所以这本书有点误人子弟。建议楼主换一本国外的书学习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 测失调电压应该采用正负电源,而不是单电源;
2. 在电路本身的极限位置附近测芯片的参数也是不合适的 ...

学好英语的重要性

很多东西还是用找个东西正确的记录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