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基于STM32L1系列的PCROP应用介绍

楼主(2023-12-12):
在微控制器领域,对嵌入式代码的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被高度重视的问题。
为了提供这方面的保护,STM32 微控制器采用多种不同方法来保护 Flash 代码,避免复制和逆向工程。

本应用笔记描述了通用 STM32 系列的 Flash 保护功能。

重点关注 Proprietary Code Read Out Protection(PCROP),

它内嵌于中等容量的 STM32L151xC、 STM32L152xC、 STM32L162xC 和 STM32L100xC微控制器中。

网友A(2024-02-17):
减小检测部分与电压误差或电流放大器敏感的输入端之间的连接而引入的噪声

网友B:
引线越长,它能接收和传送的干扰信号频率就越低

网友C:
输入电压端上测得的值比它实际

网友D:
它们的放置要尽可能靠近

网友E:
大地的地会通过散热器(用绝缘体与漏极隔开)从这些节点获取能量

网友F:
输入电源电流环路

网友G:
交流节点会引起特有的问题

网友H:
输入和输出电流环路连接的位置只能是相应的输入 输出电容的接线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