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基于STM32L0/L4/L4+的防火墙应用介绍

楼主(2023-12-12):
本应用笔记描述了如何以安全的方式使用STM32L0、STM32L4和STM32L4+系列微控制器内嵌的防火墙。
该IP为来自第三方的代码和数据(如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开发软件代码)提供了非常高的安全性。
在已确定的内存映射段上指定敏感信息(如加密密钥、安全算法和关联的变量)。
防火墙管理对这些受信区域的访问,并通过复位微控制器来拒绝非法访问。
本文档介绍了一些典型用例,除STM32 MCU提供的其他一些保护功能外,保护级别需要防火墙。
还重点介绍了必要的具体注意事项,以便实施最适当的软件开发策略以构建安全项目。
此外还提供了建议列表,以便使软件调试阶段的开发更加简单快速。
本文档还介绍了与实施防火墙相关的软件/硬件约束,以正确处理STM32L0、STM32L4和STM32L4 +系列微控制器中可用的安全机制。

基于STM32L0 L4

网友A(2024-02-17):
防雷电路的输出残压值必须比被防护电路自身能够耐受的过电压峰值低,并有一定裕量

网友B:
模信号是幅度相等且相位相同的信号

网友C:
在完成测试后,需要分析测试结果并进行评估

网友D:
构成各种滤波器对EMI进行滤波

网友E:
在动态测试之前,首先需要设定测试时间和测试频率

网友F:
测试负载测试是在特定的测试条件下进行的

网友G:
在测试中,可以改变负载电流,得到最大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

网友H:
信号防雷电路应满足相应接口信号传输速率及带宽的需求,且接口与被保护设备兼容。

网友I:
随着对电路板模块的需求增加

网友J:
最常见的是用它们来创建PCB独立模块,比如Wi-Fi、蓝牙或者核心板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