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安全固件安装【SFI】概览

楼主(2023-12-12):
此应用程序说明支持表1中列出的STM32mcu上提供的安全固件安装(SFI)功能。产品制造的外包使原始设备制造商(oem)能够降低其直接成本,并专注于高附加值的活动,如研发、销售和市场营销。
然而,合同制造使OEM的专有资产处于风险之中,并且由于合同制造商(CM)操纵了OEM的知识产权(IP),它可能会向其他客户披露,或被挪用。
为了满足新的市场安全要求,保护客户免受IP的任何泄漏,意法半导体引入了一个新的安全概念,安全固件安装(SFI),
允许OEM固件以安全的方式编程到STM32 MCU内部闪存(具有保密性、身份验证和完整性检查)。
此外,ST提供了STM32TRUSTEE,简化OEM保护其平台。
STM32TRUSTEE涉及到在SFI中添加STM32TRUSTEE-SM。
STM32TRUSTEE仅可在STM32H5系列上使用。
在本文档中,每次引用STM32TRUSTEE时,它只适用于STM32H5。
STM32系列设备支持保护机制,允许保护关键操作(如加密算法)和关键数据(如密钥),以防止意外访问。

本应用程序说明概述了STM32 SFI解决方案及其相关的工具生态系统,并解释了如何在CM产品制造阶段使用它来保护OEM固件。

网友A(2024-02-17):
然后将其用作在PCB组装过程中放置在另一个板上的独立部件。

网友B:
选择测试方法和测试参数是检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网友C:
它产生的噪声是对地噪声

网友D:
然后在专用站中检查每个半孔,

网友E:
抑制各种高速信号产生的电磁波向外发射

网友F:
它们之间的间距应至少为0.5mm。

网友G:
对于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防护电路不应动作,通常在信号回路中,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的1.3~1.6倍。

网友H:
它们通常用于分线板或小模块。

网友I:
开关管T交替工作于通/断两种状态,当开关管关断时,脉冲变压器处于“空载”状态,其中储存的磁能将被积累到下一个周期

网友J:
在印刷电路板制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