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基于STM32L5 安全启动与固件安全升级介绍

楼主(2023-12-12):
本应用笔记描述如何在基于 Arm® Cortex®‑M33 处理器的 Arm® TrustZone® STM32 微控制器上获得安全启动和安全固件更新流程解决方案。该应用笔记还提供此解决方案与 X-CUBE-SBSFU 解决方案的顶层比较结果,后者适用于基于 Arm® Cortex®‑M0、Cortex®‑M3、Cortex®‑M4、或 Cortex®‑M7 处理器的非 TrustZone®STM32 微控制器。
它还为安全启动和安全固件更新流程解决方案提供顶层集成指南。
对于 Arm® TrustZone® STM32 微控制器,安全启动和安全固件更新流程解决方案在相应的 STM32Cube MCU 包中提供。
与 XCUBE-SBSFU STM32Cube 扩展包中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同,该解决方案基于开源 TF‑M(可信固件面向 Arm® Cortex®‑M)参考实现。
本应用笔记适用于所有 TrustZone® STM32 微控制器(参考表 1)。然而,本文档中将 STM32L5 系列作为示例。
STM32Cube MCU 包中可用的基于 TF‑M 的应用可能会不同,具体取决于 TrustZone®STM32 微控制器。参照公认的 Arm®TrustZone® STM32 微控制器(参见第 2 节 参考)的 TFM 应用(TF‑M 的完整实现)的用户手册,获取对解决方案的精确描述。

基于STM32L5 安全启动与固件安全升级介绍.pdf

网友A(2024-02-17):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B:
需要让电源热稳定,在稳定后再进行测试

网友C:
确保在开关管导通,

网友D:
反激式电路与正激式电路相反,

网友E:
理解了共模噪声我们就知道共模电感就知道为什么共模电感会接在交流一侧了

网友F:
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我们想要的邮票孔了。

网友G:
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H:
更小的较小的c形孔可以做到(低至0.35mm)。

网友I:
对于插件电感,我们一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UU型和EE型以及环型

网友J:
您可能已经在某些Wi-Fi模块上看到过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