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STM32L5系统内存RSS服务介绍

楼主(2023-12-12):
STM32L5微控制器嵌入多达512千字节的闪存与双银行架构。闪存接口管理所有内存访问(读取、编程和擦除)以及内存保护、安全性和选项字节编程。
使用这种闪存接口的应用程序受益于它的高性能和低功耗访问。它支持读而写,擦除粒度小,编程时间短,并允许双库引导。
它为代码和数据、读取和写访问提供了各种安全和保护机制。

闪存大小为512 Kbytes。
块数是1个或2个,具体取决于DBANK选项位。
注意,仅当双库体系结构处于活动时,才支持读写功能(或RWW)。
此功能允许在执行来自另一个银行的代码时对一个银行进行编程或删除。
提供最小擦除粒度的页面大小为单银行为4 KB,双银行为2 KB。页数是128页。
在保护功能方面,闪存接口在单银行模式下提供4个写保护区域,在双块模式下每个银行提供2个,可以定义两个安全区域,每个区域支持一个安全的隐藏保护区域。
可以通过设置一个控制位来拒绝访问隐藏保护区域。

网友A(2024-02-17):
相反电感量小其阻碍能力也小,它在电路当中抑制的是共模信号

网友B:
在动态测试中,电源的负载能力是最主要的测试参数

网友C:
给电源加上额定电压,记录输出电流和电压值

网友D:
这些半孔就是我们所说的邮票孔焊盘

网友E:
变压器副边同时对负载供电。

网友F:
对称性结构,脉冲变压器原边是两个对称线圈,两只开关管接成对称关系,轮流通断,工作过程类似于线性放大电路中的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

网友G:
当需要将单个模块板安装在另一个PCB的顶部

网友H:
板与板(或空板)之间用邮票孔连接

网友I:
这时候共模电流会被衰减

网友J:
由于铜更难以磨削并且可能导致钻头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