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高速信号为什么要做等长啊?

楼主(2023-12-13):
看了个高速线的画板视频,信号线都要做等长处理,为什么啊

网友A:
等长线是为了减少信号相对延时

网友B:
假设PCB上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信号,但是布线长度不同。那么发端完全相同的信号在接收端就会由于延时的差异造成两个信号相位的不同

网友C:
都有哪些种类的高速信号需要等长布线呢

网友D:
信号上升时间以及时延对绕等长没有直接影响,只不过信号速率高,时序窗口会窄,等长会更严格

网友E:
如果不等长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网友F:
等长的核心目的其实是为了系统的等时。最终我们研究的目的就到了时序上

网友G(2024-02-27):
长度不同的话信号在接收端就会由于延时的差异造成两个信号相位的不同

网友H:
不做登长,信号达到的时间就不同,高速速度比较快!

网友I:
防止出现数据错乱,高速等长是基本要求!

网友J:
等长有利于信号同时达到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