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在STM32中,ADC通道和引脚配置有哪些步骤?

楼主(2023-12-13):
在STM32中,ADC通道和引脚配置有哪些步骤?

网友A:
GPIO配置:首先,需要配置相应的GPIO端口将模拟信号输入到ADC通道上。通过设置GPIO的模式和引脚配置,将模拟信号连接到对应的ADC通道上。
ADC时钟配置:ADC模块需要一个时钟源来进行工作。通过RCC寄存器配置,选择适当的时钟源,并设置ADC的预分频系数,以确保ADC工作在适当的时钟频率下。
ADC模式和通道配置:选择合适的ADC模式,例如单次转换模式(Regular)或连续转换模式(Continuous)。然后,配置需要转换的ADC通道。

网友B(2024-02-17):
得到不同测试条件下的输出电流和电压值,分析数据并进行比较

网友C:
这样可以获得更光滑的表面。

网友D:
是因为它作用是起到抑制,多应用于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E:
对于标准PCB设计,c形孔的最小直径为0.5mm,

网友F:
它是由两个尺寸相同、匝数相同的线圈对称地绕制在同一个铁氧体环形磁芯

网友G:
镀半孔或c形孔是在板的边缘上镀半个半孔的一半。

网友H: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I:
这种电路结构的特点是:由四只相同的开关管接成电桥结构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

网友J:
这种技术称为板对板焊接

网友K:
开模的话,模具不会塌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