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DAC可以用PWM实现吗?

楼主(2023-12-13):
用PWM模拟跟DAC模块实现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PWM输出的是数字量,DAC输出的是模拟量。从微观上看,PWM输出的只有低电平和高电平两种情况,DAC可以根据你的设置输出很多电压(0~5V或者0~3.3V)。从实际使用角度来看,使用数字输出还是模拟输出区别还是挺大的。比如电机驱动的各种桥的拓扑图中:里面的开关就是用PWM去控制,因为开关只有开和关两个状态。至于使用DAC的情况,应该是某些传感器和控制回路需要接入DAC来精确控制电流吧,比如无线通信、数据采集、光仪器设备。

网友B:
DAC可以用PWM实现。PWM DAC是一种通过脉冲宽度来编码数字信号的方法,其输出电压与脉冲宽度成正比。通过调整PWM信号的占空比,可以控制输出电压的大小。

与使用专门的DAC模块实现相比,使用PWM DAC具有一些优点,如简单、易于实现、高速转换等。然而,PWM DAC的分辨率和精度通常较低,存在量化误差和噪声等问题。此外,PWM DAC还需要滤波器来滤除噪声和纹波,这会增加系统的复杂性和成本。

相比之下,使用专门的DAC模块可以实现更高的分辨率和精度,并且具有更好的性能和稳定性。DAC模块通常具有更精确的参考电压、更低的噪声和更小的非线性误差等优点。此外,DAC模块还可以提供多种输出类型和范围,以满足不同应用的需求。

因此,在需要高精度或低噪声的应用中,使用专门的DAC模块可能会更合适。而在一些简单、低成本的应用中,使用PWM DAC可能是一个更经济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