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507V开发板 USART0收到数据是乱码

楼主(2023-12-13):
1 使用源码: GD32E50x_Demo_Suites_V1.3.1\GD32E507V_START_Demo_Suites\Projects\04_USART_HyperTerminal_Interrupt\MDK-ARM\GD32E507V_START\ 程序没有做任何修改;
2 根据main函数中定义:usart_config();
/* enable GPIO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 enable USART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0);
    /* enable AF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 remap USART0_TX to PB6, USART0_RX to PB7 */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USART0_REMAP, ENABLE);
    /* connect port to USARTx_Tx */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
    /* connect port to USARTx_Rx */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7);
    /* USART configure */
    usart_deinit(USART0);
    usart_word_length_set(USART0, USART_WL_8BIT);
    usart_stop_bit_set(USART0, USART_STB_1BIT);
    usart_parity_config(USART0, USART_PM_NONE);
    usart_baudrate_set(USART0, 115200U);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0, USART_RECEIVE_ENABLE);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0, USART_TRANSMIT_ENABLE);
    usart_enable(USART0);

3 :外接USB-RS232的9针串口线。
PB_6 接到 9针串口线的2脚
PB_7 接到 9针串口线的3脚
9针串口线的5脚 连到开发板的GND
4 打开串口调试工具,接收到数据是乱码;
5 源程序中的Tx的发送数据是:
uint8_t tx_buffer[] = { 0x00, 。。。。,0xFF}
问下,是什么原因造成 demo收到数据是乱码?

网友A:
发送固定的数据 受到的乱码是固定的吗

网友B:
更换开发板的话 看一下晶振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C:
是不是没有勾选“hex显示”,因为一般使用printf发的都是字符串,而串口软件上面勾选了"hex显示"就是乱码,还有电脑上的波特率要选对和MCU程序的一致“115200”

网友D:
换一个串口试试看 确认是不是硬件出现了问题

网友E:
看一下系统时钟的设置以及串口时钟的设置

网友F:
使用单片机自己的另一个串口接收一下看看是不是乱码

网友G:
用示波器看看发送的数据的波形

网友H(2024-01-30):
检查您设置的波特率是否与发送端一致。如果不一致,可能会导致数据接收乱码。

网友I:
硬件连接是否有误

网友J:
检查您设置的FIFO触发级别是否合适。

网友K:
波特率应该不对

网友L:
是编码规则不一样吗

网友M(2024-04-30):
波特率不匹配,还有就是主时钟没有设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