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HC89S905A芯片有哪些主要功能?

楼主(2023-12-13):
HC89S905A芯片有哪些主要功能?

网友A:
16K Bytes的FLASH程序存储器,用于存储用户程序。
256Bytes的IRAM和768Bytes的XRAM,为芯片提供了充足的内存空间。
最多18个双向I/O口,可以实现与外部设备的通信和控制。
5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可用于定时、计数和PWM输出等功能。
3组12位带死区控制互补PWM,可以用于控制电机等设备。
1路8位PWM,可以用于调节信号的占空比。
2个UART,可以实现串行通信。
1个SPI,可以实现同步串行通信。
1个IIC,可以实现I2C通信。
16个外部中断,可以在特定事件发生时触发中断。
16+2路12位ADC,可以用于模拟信号的采集和转换。
1个低压检测模块,可以在电压过低时触发相应的处理机制。
四种系统工作模式和多个中断源,可以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