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片上 FLASH 闪存存储器物理区域划分

楼主(2023-12-13):
片上 FLASH 闪存由两部分物理区域组成:主 FLASH 存储器和启动程序存储器。

1、主 FLASH 存储器,共 64KB,地址空间为 0x0000 0000 - 0x0000 FFFF。该区域主要用于存放应用程序代码和用户数据,用户可编程。
2、启动程序存储器,共 2.5KB,地址空间为 0x0010 0000 - 0x0010 09FF。该区域主要用于存储 BootLoader 启动程序,在芯片出厂时已编程,用户不可更改。

网友A:
主 FLASH 存储器和启动程序存储器有哪些具体区别?

网友B:
启动程序是不是会跳转到主FLASH内呢

是的

网友C:
区域的大小是不是根据不同的芯片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区域的大小是不是根据不同的芯片不一样

当然,不同型号对应不同的容量大小。

网友E:
自己还可以应用进行划分。

网友F:
楼主有详细的boot分段设置过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详细的boot分段设置过程嘛?

BootLoader 程序位于启动程序存储器区域,由设备提供商在生产时进行编程。用户可以通过 UART1(引脚为
PA13/PA14)利用 ISP 通信协议进行 FLASH 编程。

网友G:
IAP升级会涉及到bootloader知识点

网友H:
boot应该如何进行设置呢?

网友I:
BOOT = 0
从主 FLASH 存储器启动,运行用户程序。
BOOT = 1
从启动程序存储器启动,固定运行芯片的 BootLoader 程序

网友J:
一般用到BOOT = 0较多,从主 FLASH 存储器启动,运行用户程序。

网友K:
区域大小也是根据不同的芯片大小来划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