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 支持的6种系统复位方式

楼主(2023-12-13):
CW32F030 支持的6种系统复位方式:
•上电复位 / 掉电复位(POR/BOR)
•引脚输入复位(NRST)
•IWDT/WWDT 复位
•LVD 复位
•内核 SYSRESETREQ 复位
•内核 LOCKUP 故障复位

网友A:
这几种复位都有哪些不同呢

触发源不同

网友B:
常用的复位方式有哪些

网友C:
这几种复位那种最长用呢?

前3个是最常用的

网友D:
楼主经常使用哪一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经常使用哪一种呢?

上电复位 / 掉电复位(POR/BOR)这个是必须用到了,开机复位

网友E:
上电复位 / 掉电复位(POR/BOR)有些寄存器是如何设置的呢?

网友F:
内核 LOCKUP 故障复位没了解过,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G:
不及时喂狗就会导致看门狗复位

网友H:
复位电路可以通过按钮进行复位的设计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常用的复位方式有哪些

上电和看门狗比较常用

网友J:
什么是内核复位

网友K:
请参考CW32 MCU用户手册。
内核 SYSRESETREQ 复位是软件复位,通过设置 ARM® Cortex®-M0+ 的应用中断和控制状态寄存器(AIRCR,
Application Interrupt and Reset Control Register)的 SYSRESETREQ 位域来实现。应用程序设置该位为 1 则会
产生内核 SYSRESETREQ 复位,从而实现软件复位。

网友L(2024-02-25):
CW32F030 支持的6种系统复位方式哪种经常使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