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配套工具]
WWDT和IWDT在保护系统方面有哪些不同?

楼主(2023-12-13):
WWDT和IWDT在保护系统方面有哪些不同?

网友A(点评):
窗口看门狗和独立看门狗

网友B:
都是看门狗,喂狗不一样

网友C:
WWDT 通常被用来监测有严格时间要求的程序执行流程,防止由外部干扰或未知条件造成应用程序的执行异常,导致发生系统故障;而IWDT则使用比较灵活,可以自由实现IWDT启动、刷新和停止

网友D:
使用环境以及场景不一样

网友E:
WWDT主要用于检测微控制器的运行状态,而IWDT则更加注重提供灵活和全面的系统保护。

网友A(2024-02-28):
喂狗的要求不一样,WWDT 通常被用来监测有严格时间要求的程序执行流程

网友F:
WWDT通常具有一个窗口时间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如果系统没有重置看门狗定时器,将会触发一个复位。WWDT允许系统在某些条件下暂停或延迟看门狗定时器的计数,以避免不必要的复位。

网友G:
IWDT是独立的,它有自己的时钟源,通常不受系统时钟的影响,这使得它更加可靠,因为系统时钟的故障可能不会影响到IWDT。
WWDT则依赖于系统时钟,它的运行可能会受到系统时钟故障的影响。

网友H:
WWDT具有窗口特性,增加了对系统行为更严格的约束,适合需要精密监控和防篡改的应用。
IWDT则是最基本的形式,只需定期刷新就能保持系统运行,用于一般的看门狗功能,确保系统不会因软件错误而长期冻结。

网友I:
WWDT是一种窗口看门狗,它有一个7位的递减计数器,需要在特定的时间窗口内进行刷新。如果刷新操作过早或过晚,都会导致系统复位。这种方式适用于监测有严格时间要求的程序执行流程,以防止外部干扰或未知条件造成的应用程序执行异常。而IWDT是一个12位或14位的向下计数器,只要在计数器减到0之前重新装载计数器的值,就不会产生复位。这种看门狗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可以在应用程序中自由实现启动、刷新和停止。

网友J:
WWDT引发的复位可能是软复位或硬复位,具体取决于配置和实现。
IWDT引发的复位通常是硬复位,因为它是独立的,需要确保系统完全重启。

网友K:
由于WWDT的监测方式较为严格,它通常用于那些对时间敏感的应用,确保系统按时完成任务。IWDT则因其灵活性广泛应用于各种需要看门狗功能的场合,可以在系统设计中根据需要灵活配置。

网友L:
都一样,只是喂狗方式不同而已。

网友M:
WWDT提供了更灵活的控制和窗口时间范围,适用于需要特定控制逻辑的场景;而IWDT则是一个独立的、不受主系统影响的看门狗定时器,适用于对系统稳定性要求较高的应用。

网友N:
IWDT(或常规看门狗定时器)是一个更为基础的定时器,它有一个固定的超时周期,只要在超时周期内定期清零,就可以防止系统复位。
IWDT主要用于防止软件死循环、中断丢失等导致的系统挂起问题,它不受软件控制的重启影响,即使主程序崩溃也能独立运行并强制系统复位。
通常IWDT的超时时间较长,适合长时间运行的程序,用于长期监测系统的活性。

网友O:
WWDT通常占用较少的系统资源,因为它只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重载操作。而IWDT由于需要持续计数,可能会占用更多的系统资源。

网友P:
WWDT的刷新通常需要在设定的时间窗口内进行,如果在这个时间窗口内没有刷新,看门狗定时器就会超时。
IWDT的刷新机制可能更加灵活,它可以根据需要设置不同的刷新周期和方式。

网友Q:
WWDT和IWDT在保护系统方面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功能定位、启动方式、时钟源、低功耗模式、使用场景和配置方式等方面。

网友M:
WWDT(窗口看门狗)主要用于检测软件逻辑是否按照预期执行,而IWDT(独立看门狗)主要用于监测实时运行的程序。

网友R:
WWDT适用于对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例如,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某个任务,否则触发中断或复位。而IWDT适用于对系统稳定性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例如,需要确保单片机在长时间运行后不会出现异常状态。

网友S:
如果WWDT或IWDT配置为在低功耗模式下停止计数器,则应用程序必须在MCU从低功耗模式唤醒后通过调用相应的函数(如R_WWDT_Refresh()或R_WDT_Refresh())重新启动看门狗。

网友J:
WWDT的主要特点是具有一个“窗口”概念,即在特定时间段内允许喂狗(清零定时器)。这个窗口期位于定时器最大计数值的一段区间内。
如果超过窗口期仍未喂狗,WWDT将会触发复位操作,以防止系统进入不稳定状态。
WWDT通常用于更加精细的系统监控,它不仅能检测系统是否停滞,还能检查系统是否在预期的时间窗口内运行,这对于防止软件故障和恶意攻击特别有用。

网友T:
WWDT通常有一个预设的定时周期,当单片机在规定的时间内未对看门狗进行重载操作(例如,刷新计数器值),WWDT会触发一个中断或复位信号。而IWDT通常是一个自由运行的定时器,不需要重载操作,当其溢出时会触发一个中断或复位信号。

网友U:
在需要高可靠性的应用中,可能需要同时使用WWDT和IWDT来提供双重保护

网友U:
WWDT和IWDT的配置方式也有所不同,例如WWDT的窗口值可以自由设定,而IWDT的时钟基于IWDTCLK频率,可以使用RA配置编辑器的BSP选项卡设置IWDTCLK分频器。

网友V:
WWDT(Window Watchdog Timer)通常与系统时钟有关联,它会在设定的时间窗口内检测系统时钟是否周期性地喂狗(即刷新定时器计数值)。如果时钟在设定的时间窗口内没有刷新WWDT,则认为系统可能已经故障或死机,WWDT会引发一个复位或者中断来保护系统。
IWDT(Independent Watchdog Timer)是一个独立的定时器,它不依赖于系统时钟,而是由独立的时钟源驱动。IWDT可以用于检测系统是否正常运行,如果检测到系统故障,它会立即引发复位或中断来保护系统。

网友W:
WWDT是一种系统内部的故障检测机制,它依赖于系统的时钟源。当系统时钟停止工作时,WWDT也将失去作用。

网友X:
IWDT由一个14位的下行计数器组成,当计数器下溢时,IWDT将复位MCU或生成不可屏蔽中断(NMI)。应用程序必须在允许的计数窗口内刷新计时器,以防止计数器下溢。

网友Y:
Wwdt主要用于检测单片机的运行状态,而iwdt更侧重于提供灵活全面的系统保护。

网友Z:
IWDT主要用于监视硬件错误,例如电源波动或者电路故障。

网友AA:
IWDT主要用于监控硬件错误,如电源波动或电路故障。

网友I:
WWDT通常需要在系统初始化时进行配置,并在运行过程中进行重载操作。而IWDT通常需要在系统初始化时进行配置,然后在运行过程中无需进行额外操作。

网友AB:
IWDT没有中断功能,它的设计更加简单,主要依赖于软件控制来防止系统故障。相比之下,WWDT通常不提供中断功能,它更侧重于硬件层面的系统监控。

网友AC:
WWDT通常用于需要与系统时钟同步的场合,例如在实时系统中,确保系统时钟的准确性。
IWDT适用于需要更高可靠性的场合,或者在系统时钟不可靠的情况下,它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监控工具。

网友:
WWDT的启动方式可以从应用程序启动(寄存器启动模式)或有硬件配置为自动启动(自动启动模式),它依靠外设时钟运行。而IWDT只能有硬件配置为自动启动,它有自己的时钟源可提高安全性。

网友AD:
IWDT是一个独立的看门狗定时器,它通常不依赖于主系统运行时钟。IWDT的计数器通常以一个固定的、较低频率的时钟源进行计数,以确保在系统发生严重故障或主时钟停止时,看门狗定时器仍然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AE:
WWDT有一个递减的计数器,当计数器从某个值递减到0x3F时,系统会产生复位。如果在这段时间内刷新了计数器(即保持在窗口时间内),则不会产生复位。

网友AF:
WWDT的时钟源通常基于APB1时钟分频而来,而IWDT的时钟基于IWDTCLK频率,可以使用RA配置编辑器的BSP选项卡设置IWDTCLK分频器。

网友AG:
WWDT 通常被用来监测有严格时间要求的程序执行流程,防止由外部干扰或未知条件造成应用程序的执行异常,导致发生系统故障;而IWDT则使用比较灵活,可以自由实现IWDT启动、刷新和停止
更多操作

网友AH:
都是看门狗,喂狗方式不一样

网友AI(2024-04-03):
微机保护主要用于检测单片机的运行状态,而微机保护主要用于提供灵活、全面的系统保护。

网友AJ:
使用环境和场景是不同的

网友D:
由于WWDT的监测方式较为严格,它通常用于那些对时间敏感的应用,确保系统按时完成任务。

网友AK:
WWDT引发的复位可能是软复位或硬复位,具体取决于配置和实现。

网友AL:
WWDT 诱导的复位可以是软复位,也可以是硬复位,这取决于配置和实现。

网友L:
本质上都一样,只是喂狗方式不同。

网友AM:
Wwdt,感应复位可以是软复位或硬复位,这取决于配置和实现。

网友AN(2024-05-10):
In applications that require high reliability, it may be necessary to use both WWDT and IWDT to provide dual protection

网友AO:
原理都是一样得,只是使用上有些不同。

网友AG:
WWDT是一种窗口看门狗,它有一个7位的递减计数器,需要在特定的时间窗口内进行刷新。

网友AP:
由于 wwdt 的严格监控方法,在时间敏感的应用中经常使用 wwdt 来保证系统按时完成任务。

网友AQ:
原理是一样的,但用法有点不同。

网友AR(2024-06-09):
由于 wwdt 的严格监控方法,wwdt 常用于时间敏感的应用中,以确保系统按时完成任务。

网友AS:
WWDT和IWDT在保护系统方面的不同在于WWDT更注重实时保护,而IWDT更侧重于预防策略。WWDT能即时响应故障,而IWDT通过预先设置参数预防潜在问题。

网友AT:
只是计时和工作机制有点不一样,功能上其实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