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MM32SPIN560C电动工具应用特色

楼主(2023-12-13):
应用特色:
- 静态低功耗电流 20uA 以下
- 无传感方波驱动(比较器轮询)
- 高频注入法初始位置检测
- 无感启动力矩大
- 停机刹车
- 速度闭环控制
- 限电流控制
- 过/欠压、堵转、过温、过流保护

网友A(2024-02-05):
这里的电动工具主要还是说的控制电机吧

网友B:
一般这种电动工具是不是就用不到位置控制方式啊

网友C:
灵动微在电机控制领域还是用的多

网友D:
请问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高频注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