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求助TLE5012B的启动脉冲问题

楼主(2023-12-13):
最近在开发英飞凌的TLE5012B传感器,只使用IIF通信。在网上查阅资料是说上电会发送一定的脉冲数量来通知MCU启动时的绝对角度,通过AB脉冲超前关系来确定是在0-180还是180-360。在用户手册也有相关描述:

但是我在用户手册上看到了另外的描述,通过测量脉冲长度的方式获取启动绝对角度。

在传感器上电后,究竟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绝对角度值的传输呢?

因为我在示波器上观察启动脉冲,可以发现两种方式都会存在,电机在不同角度会输出两种启动脉冲,这是怎么回事。那我在使用的时候究竟按照哪种方式来进行出初始角度的读取呢?

网友A:
可以尝试更换TLE5012B传感器或检查与传感器相关的其他硬件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B:
检查启动脉冲的频率、幅度、持续时间和波形是否符合规格要求。如果不符合,需要进行调整。

网友C:
启动脉冲的连接方式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