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 串口3无法进入中断

楼主(2023-12-13):
void UART3_Init()
{
        /* enable GPIO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 enable USART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ART3);

        /* configure the USART0 TX pin and USART0 RX pin */
        gpio_af_set(GPIOC, GPIO_AF_8, GPIO_PIN_11);
        gpio_af_set(GPIOC, GPIO_AF_8, GPIO_PIN_10);

        /* configure UART4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10);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C,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0);

        /* configure USART0 RXs alternate fion push-pull */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DOWN, GPIO_PIN_11);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C,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1);

        /* USART configure */
        usart_deinit(UART3);
        usart_baudrate_set(UART3, 115200U);
        usart_receive_config(UART3, USART_RECEIVE_ENABLE);
        usart_transmit_config(UART3, USART_TRANSMIT_ENABLE);
        usart_enable(UART3);

        nvic_irq_enable(UART3_IRQn,0,1);
        /* enable USART TBE interrupt */
        usart_interrupt_enable(UART3_IRQn, USART_INT_TBE);
        usart_interrupt_enable(UART3_IRQn, USART_INT_RBNE);
        usart_interrupt_enable(UART3_IRQn, USART_INT_IDLE);
}

void UART3_IRQHandler(void)
{
        if((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ART3, USART_INT_FLAG_RBNE)) &&
                        (RESET != usart_flag_get(UART3, USART_FLAG_RBNE))) {
                /* receive data */
                USART_Receive_Data[0] = usart_data_receive(UART3);
        }
        if((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ART3, USART_INT_FLAG_IDLE)) &&
        (RESET != usart_flag_get(UART3, USART_FLAG_IDLE))) {
        /* receive data */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ART3,USART_INT_FLAG_IDLE);
        }
}

这样配置无法进入中断,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串口三的引脚有没有和其他的功能进行复用啊

网友B:
另外楼主还需要对io口进行初始化

网友C:
相关的串口中断使能开启了吗

网友D:
首先要确认数据 是不是已经发送到串口了

网友E:
这配置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如果没有屏蔽全局中断,在执行完 usart_interrupt_enable(UART3_IRQn, USART_INT_IDLE);;这句异常中断优先级配置后,没一会就会进入空闲中断。
你查一下是否有中断锁?其他中断是否能够进入?

网友F:
串口3的中断使能位已经设置

网友G:
需要检查是否正确设置了中断优先级以及使能了中断

网友:
已实现串口的中断服务程序,并且该函数没有错误

网友H:
引脚初始化  中断使能   引脚是否复用了  是否真的有数据发送过来了  这个都要排查

网友I:
如果可以进入其他串口中断 那么可以确定的就是总中断是开启的

网友J:
需要确保已经正确配置了GPIO和USART时钟。

网友K:
正确配置了串口3的中断。这包括设置中断优先级、使能中断、并且确保中断向量表正确。

网友L:
需要检查一下串口3的中断优先级设置

网友M:
可以参考GD32F470官方库或者第三方开发资源提供的USART中断配置示例代码

网友N:
如果使用了外部硬件,如电平转换器或某些特殊的串口芯片

网友O:
中断服务例程(ISR)能够正确响应中断,并且没有错误地禁用了中断。

网友P:
其他中断源与串口3的中断线有冲突,可能会导致串口3无法进入中断

网友Q:
调整中断嵌套设置,确保串口中断能够正常响应。

网友R:
选择了正确的中断触发方式

网友J:
GD32F470的串口3配置中,有一个中断使能位的设置,如果不将其设置为1,串口将无法响应中断。

网友S:
核实USART3中断优先级设置是否合理

网友T:
请检查串口中断优先级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U:
串口中断优先级应设置得比其他中断优先级高,以便在发生中断时,串口中断能够及时响应。

网友V:
在GD32中,串口空闲中断是当串口接收缓冲区中没有数据时触发的,可以在空闲中断中将接收数据搬运至接收二级缓存区中,以提高串口接收数据的效率。

网友W:
在串口配置中启用了中断

网友X:
代码没有安全问题或潜在的BUG,例如堆栈溢出、访问违规等

网友Y:
串口3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设置

网友Z:
检查中断优先级和中断向量设置

网友AA:
修改中断处理函数

网友AB:
将串口3与其他串**换,看看是否仍然无法进入中断,如果是,那么很可能是硬件故障。

网友AC:
检查物理连接和硬件,确保没有物理损坏或连接不良

网友AD:
需要添加GD32F4xx的串口外设库函数文件以及中断配置库函数文件到工程中,并进行串口的初始化配置以及串口接收中断处理。

网友AE:
可能是硬件故障。

网友L:
USART3的TX、RX线与外设或调试工具之间的连接正确无误?

网友AF:
设置串口中断使能。

网友AG:
尝试使用其他的串口进行测试

网友AH:
可以参考GD32F470的用户手册和库函数,确保中断使能、中断优先级、中断标志位等设置正确。

网友AI:
检查串口3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AJ:
串口3的中断优先级没有与更高优先级的中断冲突。

网友AB:
如果使用了DMA传输并且影响到中断触发,请检查DMA通道的相关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AK:
如果优先级设置过低,可能会被其他高优先级的中断抢占,导致串口3无法进入中断。

网友O:
确认已经启用了相应的GPIO端口和USART模块,并进行了正确的引脚配置。

网友AL:
起首要确认数据,是否是已发送到uart了

网友AM:
需要检查中断优先级是否设置正确,中断是否启用

网友AN:
uart3的间断使能位已设置

网友AO:
有必要确保GPIO和USART时钟已正确配置。

网友AP:
正确配置串口3的中断,包括设置中断优先级,启用中断,确保中断向量表正确。

网友AQ:
请查抄uart间断优先级是不是设置精确。

网友AR(2024-01-12):
中断服务例程(ISR)能够正确地响应中断,并且没有错误地禁用中断。

网友AS:
若是利用了外部硬件,如电平转换器或者某些特别的uart芯片

网友AT:
调整中断嵌套设置,以确保串行中断可以正确响应。

网友AU:
如果有可能进入其他串行端口中断,则可以确认总中断已启用

网友AV:
检查USART3的时钟源是否正确配置。

网友AW:
检查引脚配置是否正确,包括引脚模式(推挽输出/开漏输出)、输出类型(推挽/开漏)、输出速度、上拉/下拉等。

网友AX:
USART3的使能位是否已经设置。

网友AY:
中断处理函数(ISR)是否正确编写,并且没有无限循环或其他导致程序无法返回的错误。

网友AZ(2024-02-18):
uart3的波特率、数据位、遏制位、校验位等设置

网友BA:
确认相应的GPIO端口和USART模块已经启用,并且已经执行了正确的引脚配置。

网友BB(2024-07-31):
当使用DMA(直接内存访问)进行数据传输时,DMA的配置和使用必须正确,否则可能会影响到中断触发以及整体系统的稳定性和性能。

网友BC(2024-09-30):
GPIO_PUPD_PULLDOWN, GPIO_PIN_11

网友BD:
有时候需要开虚拟时钟

网友BE:
引脚配置有误吧

网友BF:
NVIC中断配置有误

网友BG: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BH:
串口中断服务程序已经实现,功能没有错误

网友BI:
代码没有安全问题或潜在的错误,例如堆栈溢出、访问冲突等。

网友BJ:
这个我之前在别的系列的芯片上遇到过,首先需要确认芯片是否支持串口3,并且你的芯片是不是串口3和别的IO冲突了,容易是这样

网友BK:
相关串行中断是否使能?

网友BL(2024-11-16):
管脚初始化,中断激活,管脚是否复用,数据是否真正发送,这些都要检查。

网友BM:
首先,我们需要确认数据是否已经发送到uart

网友BN:
请检查uart间歇优先级设置是否准确。

网友BO:
中断服务程序(isr)正确地响应中断并正确地禁用中断。

网友BP(2024-12-22):
如果使用外部硬件,如电平转换器或一些特殊的uart芯片

网友BQ:
中断处理函数(isr)是否编写正确,是否存在无限循环或其他阻止程序返回的错误。,

网友AO:
必须检查引脚初始化、中断激活、引脚是否重用以及数据是否实际发送。,

网友BR:
您必须检查引脚初始化、中断激活、引脚重用和实际发送的数据。,,

网友AZ:
您需要检查中断优先级是否设置正确以及中断是否启用

网友BA:
GD32F470串口3无法进入中断的可能原因包括配置错误、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中断服务函数未正确编写等。解决方法包括检查配置设置、调整中断优先级和检查中断服务函数等。

网友BS(2025-01-24):
学习一下,提升自己

网友BT:
异常中断优先级配置后,没一会就会进入空闲中断。

网友BT:
确保中断优先级设置正确,尤其是 DMA 或其他外设的中断优先级是否与串口3中断发生冲突。

网友BT:
可以检查系统的中断优先级设置

网友AR:
首先要做的是确认数据是否已经发送到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