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G8 USART0(PB6,7)配置不成功

楼主(2023-12-13):
/* enable COM GPIO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 enable USART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0);
    /* connect port to USARTx_Tx */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0, GPIO_PIN_6);

    /* connect port to USARTx_Rx */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0, GPIO_PIN_7);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GPIO_PIN_6);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

    /* configure USART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7);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7);

    /* USART configure */
    usart_deinit(com);

    usart_baudrate_set(com, baudrate);
                usart_parity_config(com,USART_PM_NONE);//校验
    usart_word_length_set(com,USART_WL_8BIT);//数据位
    usart_stop_bit_set(com,USART_STB_1BIT);//停止位

    usart_transmit_config(com,USART_TRANSMIT_ENABLE);//使能发送
    usart_receive_config(com,USART_RECEIVE_ENABLE);//接收使能

                usart_interrupt_enable(com, USART_INT_RBNE);
                usart_interrupt_enable(com, USART_INT_IDLE);

                usart_hardware_flow_rts_config(com, USART_RTS_DISABLE);
    usart_hardware_flow_cts_config(com, USART_CTS_DISABLE);

    usart_enable(com);

楼主:
按照数据手册复用也无法  PB6  PB7 均无数据

楼主:
大佬们救救孩子吧

楼主:
救救孩子

网友A: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
我用开发板 能收到数据,但是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啊无法进入中断

网友B:
我用的是GD32330C_START开发板,并没有出现无法进入中断的情况,使用官方的demo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GD32330C_START开发板,并没有出现无法进入中断的情况,使用官方的demo再试试看 ...

用官方demo  也无法进入中断 我已经快崩溃了 我服气了

网友C:
这个RX怎么配置成输出了?没有看明白。求请教!

网友B:
这是我拿官方的demo直接试的

网友D:
你中断配置了吗?你光开启中断了,总中断也得开啊,中断优先级也得配置啊

网友E:
dubug一下,看进中断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中断配置了吗?你光开启中断了,总中断也得开啊,中断优先级也得配置啊 ...

中断配置了啊  没有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