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52芯片在模拟键盘HID方案中有哪些应用?

楼主(2023-12-13):
CH552芯片在模拟键盘HID方案中有哪些应用?

网友A:
您好
HID键盘设备的应用也有很多种用法,键盘方面可以实现一些普通键盘,机械键盘,带一些灯效的键盘,可以配合上位机修改键值的键盘之类的。HID类还可以实现鼠标,音量旋钮,多媒体控制器之类的。
若具有以上的应用需求,推荐使用CH32X035、CH643等,相较于CH552,同样具有小封装且封装种类丰富、资源更丰富、性能更强,主频更高。

网友B:
请问,USB键盘如何与上位机通讯?我的键盘程序与上位机不能联通。请指教!

网友A:
可能是上位机写的不对,可以使用BUSHOUND,测试使用这个工具能否与键盘相关通讯端点通讯,如果这个工具可以通讯,则可以排除USB键盘的问题,上位机就模拟BUSHOUND的方式去处理。

网友C:
按键读取
旋钮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