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沁恒的内置温度传感器如何实时监测MCU的工作温度?

楼主(2023-12-13):
沁恒的内置温度传感器如何实时监测MCU的工作温度?

网友A:
您好,可以通过ADC将内置温度传感器输出的电压转换成数字值来反馈芯片内部温度。在对应MCU EVT中有相关的例程,可直接在官网搜索MCU型号下载对应EVT,可以下载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可以通过ADC将内置温度传感器输出的电压转换成数字值来反馈芯片内部温度。在对应MCU EVT中有相关的例 ...

这个的精度如何?能够达到什么级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的精度如何?能够达到什么级别?

您好,MCU内部温度传感器的误差一般都比较大,一般用于检测温度的变化值。关于其参数,可参考下图,具体可参考对应数据手册介绍。

网友C(2024-04-01):
记住,就跟温度传感器检测温度一样

网友D:
其实也不用实时吧,因为内部误差较大

网友E:
这个检测内部温度还想实时,就用定时器中断呗

网友F:
其实你可以用操作系统的方式实现实时监测

网友G:
监测MCU的温度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跑他家提供的内部温度传感器的例程就好了

网友H:
我觉得就是做个温度检测的变化应该就行吧

网友I:
这种内部温度检测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

网友J:
话说,内部温度检测就算是温度高了,能做散热吗?也没人给MCU做散热吧

网友K:
就开定时器,轮询的方式估计是可以

网友L:
一般就是用中断或者线程的方式实现实时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