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32V307怎么设置USB每包1024字节?

楼主(2023-12-13):
CH32V307怎么设置USB每包1024字节?例程的是512个字节一包,想设置成1024一包,但是好像要配置不少东西。

网友A:
您好,需要修改一下端点描述符配置的端点支持的最大包长度,改为1024,以及修改一下程序中定义的关于端点上下传相关数组最大长度。

网友B:
是不是对应的上位机软件也需要进行更改?

网友C:
这通常涉及到 USB 通信的配置,包括端点大小、缓冲区大小等。

网友D(2024-04-01):
直接改512为1024,然后改USB的端口那个配置好像就行

网友E:
这个你仿真看看,跟踪一下程序代码,看看程序执行到USB发送部分,改一下那里的数据就好了

网友F:
这个确实要配置USB部分的缓冲,和端点支持的数据字节

网友G:
我记得你直接去例程上就能修改啊,上面都有注释的

网友H:
你这要传输的内容字节挺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