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2D和DMA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3-12-13):
感觉都是搬运数据,这两个DMA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一个是通用DMA,一个是专用的DMA

网友B:
一般DMA主要用于内存之间或外设到内存的数据传输,而DMA2D(DMA2D控制器)是专门用于2D图形数据的传输和处理,例如图像的缩放、旋转和合成等

网友C:
DMA:直接存储区访问,DMA控制器独立于内核,与cpu同级
DMA2D:具有DMA的功能,还有颜色填充,图像复制,颜色格式转换,透明度混合等功能

网友D:
DMA2D具有专门的硬件加速器,可以执行2D图形数据的处理操作

网友E:
如颜色格式转换、alpha混合、像素混合等都是需要DMA2D的,而不是DMA

网友F:
DMA通常只是简单的数据传输,不具备图形处理的功能

网友G:
DMA2D通常用于嵌入式图形显示系统,如液晶显示屏控制器,用于加速图形数据的处理和显示

网友H:
DMA则更广泛地应用于各种数据传输场景,包括网络数据传输、外设控制等

网友I:
DMA2D是专门针对图形数据处理和显示优化的技术,而DMA则更通用,用于各种数据传输场景

网友J:
DMA2D主要是图形图像操作,这个算是更优化的针对图形显示吧

网友K:
DMA照比DMA2D来说,DMA的通用性比较强,但做2D图形数据的传输和处理没有DMA2D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