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ECU OTA 升级的。

楼主(2023-12-13):
有没有做过ECU OTA 升级的。

网友A:
用4G模块做个带CAN的设备,can接入ecu 升级文件放服务器,发送指令升级文件通过CAN下载

网友B:
为什么要带CAN,串口不行吗?

网友C:
bootloader demo加上UDS,改改就完事了

网友D:
移远EC20 服务器升级 单片机倒是做过。不知道ECU是什么,不知道对不对得上

网友E:
st有can的应用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