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下多文件打包生成LIB库

楼主(2023-12-13):
在项目上有时需要提供程序给客户自己修改一些参数调节效果,但自己又不想提供源码公开时,这时就可以使用keil自带的打包Lib文件功能,操作如下:
1、先打开一个工程项目,如果DRIVER文件下的lcd.c、key.c、24c02.c和IIC.c这四个文件的源码不想给别人看到的话,就将这些文件进行打包成Lib库,如下图1:

图1
2、将除了这四个文件外的其它文件都移除掉,这里可以先备份一份原工程项目,稍后可以将转化后的Lib库直接使用,而不用再将移除掉的文件重新添加,如下图2:

图2
3、点击上方工具栏的“Options for Target...”选项,如下图3的红框:

图3
4、点击“Output”选项,先点击红框1的“Select Folder for Objects”设置打包的Lib库文件保存位置,途径自己设置就行了,然后勾选红框2的“Create Library”(Create Library后面就是保存的位置),点击OK设置完毕,如下图4:

图4
5、进行编译,编译完之后会在刚刚的保存路径生成一个.lib文件,复制该文件,如下图5:

图5
6、在第2步备份的原工程项目可以新建个文件夹存放该复制的.lib文件,然后将刚刚封装成Lib的四个.c文件lcd.c、key.c、24c02.c和IIC.c从文件夹里面删掉,只保留这四个文件的.h文件,因为这里需要从这些.h文件去链接对应的.c文件的函数,所以打包成库的话只能看到.h文件里面的接口函数而看不到源码,红框里就是删减后的DRIVER文件和新增的Lib库文件,如下图6:

图6
7、到这里已经将所有步骤都完成了,接着进行编译,编译通过,如下图7:

图7
注意:这里打包成库的文件不能用函数通过右键“Go To Definition of xxxxx”去跳转到源码上了,只能看到对应.h文件里面的函数名。
这里也可以将一些官方库进行打包封装,因为编译时许多有用到的官方库都会进行编译,这样编译起来会浪费很长时间,所以这里也可以将这些文件进行打包,这样编译工程就不会将这些文件再次编译,这样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网友A(2024-02-02):
通常是不希望他人看到的源代码文件

网友B:
在Keil中使用“Library Manager”工具生成LIB库。以下是生成LIB库的具体步骤:
打开“Library Manager”工具,选择“Library”选项卡。
点击“Add”按钮,选择需要打包成LIB库的目标文件(.obj文件)。
点击“Add”按钮,选择LIB库的输出路径和文件名。
点击“Create”按钮,生成LIB库。

网友C:
学习了,还能这样操作。

网友D:
在配置好项目后,你可以构建项目。Keil将会编译所有的源文件,并生成一个LIB文件。LIB文件通常位于你指定的输出目录中,或者在项目的“Objects”文件夹中。

网友E:
打开一个已存在的工程项目,或者创建一个新的工程项目。
在项目窗口中,选中要打包的文件,通常是.c文件和对应的.h文件。
进入项目的属性设置。在Keil中,可以通过右键点击项目名称,选择“Options for Target”来进行设置。
在属性页中,找到“Output”选项卡。
在“Output”选项卡中,勾选“Create Library”选项。这样,在编译时,Keil会将选中的文件打包成一个LIB库。
点击“OK”保存设置,然后开始编译项目。编译完成后,在项目目录下会生成对应的LIB库文件。
在其他项目中使用这个LIB库时,只需要将生成的LIB文件添加到新的项目的“库”选项卡中,然后就可以在源代码中通过#include指令来使用这个库中的函数了。

网友F:
在Keil中,可以使用多文件打包生成LIB库,并在其他工程中使用LIB库

网友G:
如果你只想把特定的几个源文件编译成库而不包括工程中的其他部分,则从工程中移除不需要打包进库的文件。但通常情况下,只需保持需要打包为库的源文件即可。

网友D:
使用LIB库时,确保在项目中已经添加了LIB库文件,否则编译时会提示找不到库文件。

网友H:
一旦LIB文件生成,你可以通过创建一个新的测试项目来验证它。在这个测试项目中,你需要包含LIB文件和相应的头文件,并编写一些简单的代码来调用LIB库中的函数。如果测试项目能够成功编译并运行,那么你的LIB库就应该是有效的。

网友I:
编译完成后,会在“Output”文件夹中找到新生成的.lib文件,将其复制到安全的地方以备后用。

网友J:
意义不大吧,真要看你的代码应该有很多手段。

网友K:
如果.c文件中使用了其他文件中的函数,那么这些被使用的文件也应当被包含在LIB库中。

网友L:
使用LIB文件时,无法通过右键“Go to Definition”直接跳转到源码

网友M:
可以通过右键单击文件名,然后选择"Options for File"来设置编译选项。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可以设置文件的编译器选项、链接器选项等。

网友N:
在项目中添加需要打包的文件。可以通过菜单栏的"Project" -> "Add File to Group"来添加文件。选择需要添加的文件,然后点击"Open"按钮将其添加到项目中。

网友O:
在Keil环境下,将多个C文件打包生成静态库(LIB文件)是一个方便实现代码复用和减少编译时间的做法

网友P:
LIB文件是一个编译后的二进制文件,其中包含了程序的各种函数和符号信息等

网友G:
在创建LIB库时,确保所有相关的文件都已经添加到项目中,并且它们的路径设置正确。

网友N:
在Keil的项目管理窗口中,右键点击“Source Group”并选择“Add Existing Files...”来添加你的文件。

网友O:
在其他工程中使用生成的LIB库,可以通过“Library Manager”工具添加LIB库,并在代码中调用LIB库中的函数。

网友Q:
Keil中,你可以创建一个新的项目,这个项目将用于生成LIB库。在创建项目时,选择“静态库”作为项目类型(如果Keil版本支持此选项)。如果不支持直接创建静态库项目,你可以创建一个普通的项目,并在后续步骤中手动配置以生成LIB文件。

网友R:
在其他项目中,可以通过菜单栏的"Project" -> "Add Library to Group"来添加已生成的LIB库文件。选择需要添加的LIB文件,然后点击"Open"按钮将其添加到项目中。在代码中,可以通过包含库文件的头文件,以及使用extern关键字来调用库文件中的函数。

网友S:
在Keil的“Project”菜单中选择“Options for Target”,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找到“Output”选项卡,取消勾选“Create Library”前的复选框,以关闭生成库文件的功能。

网友T:
将生成的.lib文件和保留的头文件提供给客户,客户可以通过头文件中的函数声明来调用库中的函数。

网友U:
在完成上述设置后,可以通过菜单栏的"Build" -> "Build"来编译项目并生成LIB库文件。生成的LIB库文件通常位于项目的输出目录中。

网友L:
只有.c文件和与之对应的.h文件才能被正确地打包进LIB库中。

网友S:
打开“Options for Target”设置窗口:
点击菜单栏上的“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Your_Project_Target'”。
在弹出的工程设置对话框中,选择“Output”标签页。
在此页面下,找到“Library Options”或者相关的设置区域。
选中“Create Library”选项。
设置库文件的输出路径和名称(如果未自动填充的话)。
点击“OK”按钮保存设置并关闭对话框。

网友V:
编译工程以产生对应的.obj对象文件。这些对象文件是库文件的基础,包含了预处理、编译和汇编后的代码。

网友W(2024-03-04):
编译工程生成相应的obj对象文件,它是库文件的基础,包含预处理、编译和汇编的代码。

网友X(2024-05-08):
The LIB file is a compiled binary file that contains various functions and symbolic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gram

网友Y:
有没把LIB转成原码的呢

网友Z:
一旦LIB文件生成,你可以通过创建一个新的测试项目来验证它。

网友AA:
在Keil环境下,为了将多个源文件打包生成一个库文件(LIB),可以遵循以下两句简要步骤:

网友C:
可以自己将公共模块打包成lib库。

网友AB:
编译完成后,新生成的 lib 文件会被放在“ output”文件夹中,并复制到一个安全的位置供以后使用。

网友AC:
如果是为别人提供方案,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网友AD:
如果 c 文件使用来自其他文件的函数,那么这些文件也应该包含在 lib 库中。

网友AE(2024-06-07):
在 keil 环境中,将多个 c 文件打包生成静态库(lib 文件)是实现代码重用和减少编译时间的一种方便方法

网友AF:
在使用 lib 库时,请确保已将 lib 库文件添加到项目中,否则在编译时将提示未找到库文件。

网友AG:
在 keil 环境中,要将多个源文件打包到单个库文件(lib)中,可以遵循以下两个简短步骤:

网友AH:
只有 c 文件及其对应的 h 文件才能被正确地打包到 lib 库中。

网友AI:
可以打包成通用库提供服务

网友AJ:
您可以自己将公共模块打包到库中。

网友AK:
调用LIB库中的函数非常适合标准文件

网友AL:
如果您正在为其他人提供解决方案,则可以使用此方法。

网友AM(2024-07-08):
使用lib文件时,不能通过右键单击“转到,定义”直接跳转到源代码

网友AN(2024-09-15):
在keil环境中,为了打包多个源文件以生成一个库文件(lib ),可以遵循以下两个简单的步骤:

网友AO:
只有. c文件及其对应的. h文件才能正确打包到lib库中。

网友AP:
使用,lib,library时,确保已经将,lib,library文件添加到项目中,否则编译时会提示没有找到库文件。,

网友AQ:
只有,c,文件和它们对应的,h,文件才能正确的打包到,lib,library中。

网友AR:
你可以自己把公共模块打包成库。,

网友AS(2024-11-03):
使用lib文件时,不能通过右键单击“Go,Define”直接跳转到源代码。

网友AT:
只有。,c文件及其对应的。,h文件可以正确打包到lib库中。,

网友AG(2025-01-02):
如果你正在为他人提供解决方案,你可以使用这种方法。

网友X:
在Keil环境下,将多个源文件打包生成LIB库,可按以下步骤操作:首先创建项目并添加所有源文件;然后设置项目属性,选择创建库文件;最后编译项目即可生成LIB库。

网友AO(2025-04-05):
创建库文件,然后添加所有源文件到该库。

网友AA:
直接在设置里勾选生成库即可。

网友AU:
这个方法确实能很好地保护源代码不被泄露,同时还能提供给客户必要的接口进行参数调整

网友AV(2025-05-07):
把代码封装成库,方便其他项目调用。

网友AW:
公共模块打包成库,方便复用,节省开发时间。

网友AX:
我曾经把LIB文件恢复成源文件,费了一个星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