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Keil的安装技巧

楼主(2023-12-13):
学习51单片机,用的是Keil C51版本开发,做STM32项目的时候,又要用KeIl MDK版本开发。
那如何配置,可以让C51和MDK 兼容呢?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 Keil C51 和Keil MDK的区别:
Keil C51: 支持绝大部分8051内核的微控制器开发工具。
Keil MDK:MDK主要适用于ARM内核的单片机,支持ARM7,ARM9,Cortex-M4/M3/M1,Cortex-R0/R3/R4等,软件内的数据库包含了很多厂商的芯片。

Keil C51 和MDK是同一个公司开发的,理论上它们不能相互兼容。
不过,我们无际单片机编程研究了一种方法,让Keil C51 和MDK能够彻底兼容,简单来说就是用同一个keil编写和编译51和ARM核的程序。
下面直接来教大家方法:
第一步:分别下载 Keil C51 和MDK包,以及Keil软件的注册机。
下载的版本尽量都是最新的,建议大家下载使用Keil 5。
如上图,用到的工具有:
1.2020版keil最新注册机,用来**C51和MDK软件用的。
2.C51V959: 是Keil C51安装包
3.MDK529: 是Keil MDK 安装包
(安装包可以自行到网上搜索,也可以公号找无际单片机编程拿)
第二步:先安装Keil C51,并用注册机**软件
解压C51V959,双击解压出的文件,直接安装。
大家按照提示一路选择NEXT即可,有个比较重要的细节给大家说明一下。
C51安装的目录,我们可以选择默认的,或者重新定义一下路径,我在这里选择的是默认的。
然后我们一路狂奔,直到软件安装完成。
Keil C51软件**:
鼠标右键点击Keil图标,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如下图。
然后选择File->License Management
打开界面如下: 复制CID码。
打开**软件“2020版keil最新注册机”并对应粘贴CID 到注册机中。其他选型保持不变。
点击Generate, 然后就会生产如上图的第3步的**码,复制**码。
我们回到Keil软件的“License Management”界面,根据下面的指引操作。
点击Add Lic 即可完成软件的**。
关闭Keil C51软件,准备安装MDK.

第三步:安装MDK,并**软件
解压MDK529,双击解压出来的文件,直接安装,大家按照提示一路选择NEXT即可。
注意:软件安装过程中提示要安装的附件,大家都要选择安装。
MDK安装的目录,需要重新定义一下,不能和C51放到同一个文件夹。
其他的安装和C51是一致的,在这里就不介绍了。
MDK的破击和C51也是一样的,但有个细节需要注意一下:
安装完成之后,关闭Keil 软件。
第四步:干货来了,配置兼容C51和MDK软件。
  • 我们先看一下安装的目录:
2.打开Keil C51的安装目录 Keil_v5,将C51文件夹复制到 Keil_MDK文件夹中
3.将Keil_v5->UV4中的内容复制,并粘贴到Keil_MDK->UV4文件夹中
复制过程中,选择“跳过这些文件”
4.打开用记事本打开如下图所示的两个文件,并将Keil_v51中Tools的内容复制到Keil_MDK文件的TOOLS 中。
5.修改Keil_MDK 文件下TOOLS的内容,如下:
至此,软件配置就完成了!

网友A:
安装完成后,根据需要进行一些设置,例如编译器选项、调试器设置等。这些设置可以在Keil的“Options for Target”对话框中进行。

网友B:
为了避免未来可能的冲突,建议不要将 Keil 安装到包含大量其他程序的目录下,同时确保目录路径中没有中文。

网友C:
可以通过 MDK 界面中的更新功能检查并安装更新,以保持软件的最新状态。

网友:
在安装过程中暂时关闭杀毒软件,以免误删安装文件。

网友D:
可以在Keil的“Help”菜单中选择“Check for Updates”进行检查。

网友E:
尽量选择非系统盘作为Keil的安装路径,以避免与系统文件发生冲突。

网友F:
Keil通常支持Windows操作系统

网友G:
在开始安装之前,请确保计算机的操作系统符合Keil µVision的兼容性要求,并且有足够的硬盘空间和内存资源。

网友H:
在 File 菜单下选择 License Management,然后输入有效的许可证信息,否则您可能会遇到功能限制。

网友D:
在安装过程中,你可以选择安装哪些组件。如果你不需要所有组件,可以节省空间并减少安装时间。

网友I:
对于未购买许可证的用户,在首次安装Keil时,可以选择在无网络连接的情况下进行安装,以跳过在线激活步骤

网友J:
在执行Keil安装程序时,以管理员权限运行,以确保安装过程能够顺利进行。右键点击安装程序并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K:
可以对 IDE 进行配置,如代码编辑器主题、快捷键设置等,以提升开发效率。

网友L:
根据项目需求,正确配置工具链,包括指定C/C++编译器、链接器等。

网友M:
根据目标硬件平台和操作系统选择合适的Keil版本。例如,如果你要开发基于ARM Cortex-M3的嵌入式系统,并且使用Windows操作系统,那么应该选择适用于ARM Cortex-M3的Keil MDK-ARM版本。

网友N:
在安装过程中,选择一个合适的安装路径,避免将Keil安装在与系统文件冲突的目录中。

网友O: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安装所需的组件,例如不同MCU的支持包、C编译器以及调试工具链等。

网友M:
熟悉 Keil 的文档和帮助资源,这将有助于您更好地理解软件功能和操作方式。

网友P:
安装过程中,如果电脑上安装了防火墙或杀毒软件,可能需要临时关闭实时监控功能,以防止它们阻止Keil安装必要的文件和服务。

网友Q:
如果使用的是商业版的Keil,需要提供有效的许可证密钥

网友R:
Keil提供了许多教程和文档,帮助你快速上手和使用Keil。

网友S:
从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版本的Keil µVision安装包。这样可以避免潜在的安全风险和版本不匹配问题。

网友T:
下载与你的目标微控制器或芯片组兼容的Keil版本。

网友U:
在 MDK 界面中,通过“软件支持包”按钮检查并安装支持包。有时候,您可能需要离线安装支持包,这时可以从官方网站下载相应的 zip 文件,然后手动安装。

网友V:
在使用Keil开发特定的嵌入式系统时,需要安装相应的芯片支持包(DFP)。这些支持包包含目标硬件的启动文件、库文件等,可以在Keil官方网站上下载。

网友W:
在安装过程中,选择完整安装(Full Installation), 安装所有必要的组件和工具。

网友X:
尽量不要将Keil安装在包含中文字符或者特殊符号的路径下,以免出现兼容性问题。推荐安装在全英文路径下,如 C:\Keil。

网友Y:
安装过程中通常会提供官方文档和示例工程,建议保留这些资料以便后续查阅和学习。

网友Z:
Keil MDK 支持 Windows 7、Windows 8 和 Windows 10 等操作系统

网友P:
在安装过程中,选择定制安装,只安装真正需要的组件,以减少不必要的资源占用。

网友AA(2024-02-02):
您可以通过MDK界面中的更新功能检查和安装更新,使软件保持最新状态。

网友AB:
IDE can be configured, such as code editor themes, shortcut key settings, etc。, to improve development efficiency。

网友AC:
按照项目需求,精确设置装备摆设东西链,包含指定cc++编译器、链接器等。

网友AD:
认识,keil,的文档以及帮忙资本,这将有助于您更好地明白软件功效以及操纵方法。

网友AE:
keil凡是支撑windows操作系统

网友AF:
若是利用的是商业版的keil,必要供给有用的许可证密钥

网友AG:
尽可能选择非系统盘作为keil的安置路径,以防止与系统文件发生冲突。

网友AH:
Keil提供了许多教程和文档来帮助您快速入门和使用Keil。

网友AI:
在安置进程中临时封闭杀毒软件,以避免误删安装文件。

网友AJ:
downloader与你的方针微控制器或者芯片组兼容的keil版本。

网友AK:
在安置进程中,选择定制安置,只安置真正必要的组件,以削减不必要的资本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