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实现基于Cortex-R52核的flash烧写算法FLM文件

楼主(2023-12-14):
使用jlink下载调试基于cortex-r52的MCU,MDK基于cortex-m的有工程模板生成FLM文件,但是这个R系列的不知道怎么做,有小伙伴接触过的吗?求资料!!!

网友A:
准备FLM文件:FLM文件是ARM的Flash Loader Manager(FLM)文件,它描述了如何将固件从SD卡或者其他存储介质加载到Flash内存中。你需要创建一个FLM文件,描述你的应用程序的大小、位置等信息。
硬件连接:将SD卡或者其他存储介质连接到Cortex-R52的SD卡接口或者其他相应的接口。
配置处理器:配置Cortex-R52的处理器,使其能够从SD卡或者其他存储介质读取数据,并将其写入Flash内存中。这可能需要设置处理器的内存管理单元(MMU)和缓存。
启动FLM加载器:启动FLM加载器,从SD卡或者其他存储介质读取FLM文件,并根据FLM文件中的描述,将应用程序写入Flash内存中。
校验和测试:在应用程序写入Flash内存后,需要进行校验和测试,以确保应用程序已经正确地写入Flash内存中,并且可以正常启动和运行。

网友B:
问题就是如何创建这个FLM文件,因为MDK上不支持R5的核,所以没法用MDK提供的工程模版编写。SEGGER上说有使用jlink的模版工程,但是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