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G473RCT 的PC15(OSC32_OUT)管脚设置成GPIO_OUTPUT,初始化时报错。

楼主(2023-12-14):
STM32G473RCT 的PC15(OSC32_OUT)管脚设置成GPIO_OUTPUT。程序无法运行,debug也异常。信息如下:

Memory Programming ...

Opening and parsing file: ST-LINK_GDB_server_a12912.srec

File : ST-LINK_GDB_server_a12912.srec

Size : 33.23 KB

Address : 0x08000000

Erasing memory corresponding to segment 0:

Erasing internal memory sectors [0 16]

Download in Progress:

File download complete

Time elapsed during download operation: 00:00:01.052

Verifying ...

Download verified successfully

Target is not responding, retrying...

Target is not responding, retrying...

Shutting down...

Target is not responding, retrying...

Target is not responding, retrying...

Target is not responding, retrying...

Target is not responding, retrying...

Target is not responding, retrying...

Target is not responding, retrying...

网友A:
如果硬件连接存在问题,可能会导致初始化错误。

网友B:
时钟没有正确配置

网友C:
GPIO初始化函数参数错误

网友D:
中断或唤醒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