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单片机主流开发语言有哪些?

楼主(2023-12-14):
单片机有很多叫法,比如我们常说的MCU(Microcontroller Unit,微控制单元),又如微控制器等。

随着物联网的普及,单片机现在的需求越来越大了。同时,随着单片机性能和资源的增强,开发单片机的语言也越来越多了。

那么,你知道单片机目前支持哪些主流开发语言吗?

1、汇编语言

说明:汇编语言是一种底层(低级)的、与硬件紧密相关的编程语言。它直接映射到机器语言,允许程序员直接控制硬件资源。

举例:用汇编语言写一段51单片机(AT89S52)点灯程序。

ORG 0x0000  ; 程序起始地址

MOV P1, #0x00  ; 初始化P1口为低电平

MAIN:
    MOV P1.0, #1  ; 点亮LED,将P1.0置为高电平
    ACALL DELAY   ; 调用延时子程序
    MOV P1.0, #0  ; 熄灭LED,将P1.0置为低电平
    ACALL DELAY   ; 调用延时子程序
    SJMP MAIN     ; 无限循环

DELAY:
    ; 延时子程序
    MOV R2, #50
DELAY_LOOP:
    DJNZ R2, DELAY_LOOP
    RET
2、C语言
说明:C语言是最常用的一种用于单片机的开发语言,也是一种高级编程语言,具有较好的可移植性和可读性。对于单片机,通常使用嵌入式C来进行开发。

举例:用C语言写一段STM32单片机点灯程序。

#include "stm32f4xx_hal.h"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 启用GPIOA时钟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配置GPIO引脚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 假设LED连接到GPIOA的引脚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 无上下拉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 低速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while (1)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SET); // 点亮LED
    HAL_Delay(1000); // 延时1秒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 关闭LED
    HAL_Delay(1000); // 延时1秒
  }
}
3、C++语言

说明:C++是一种基于C语言的面向对象编程语言,尽管在单片机领域使用相对较少,但还是一些现代的单片机也开始支持C++。
举例:用C++语言写一段STM32单片机点灯程序。
int main(void)
{
  LED_Class LED1(GPIOF, GPIO_Pin_7, RCC_APB2Periph_GPIOF);
  LED_Class LED2(GPIOF, GPIO_Pin_8, RCC_APB2Periph_GPIOF);

  LED1.Init();
  LED2.Init();

  while(1)
  {
    LED1.Open();
    LED2.Open();
    Delay(10);

    LED1.Close();
    LED2.Close();
    Delay(10);
  }
}
当然,这里定义的类和调用的函数接口,请看我之前推送的文章《单片机能用C++开发吗?》。

4、Python语言
说明:Python虽然不常用于传统的单片机编程,但一些微控制器如MicroPython和CircuitPython支持Python语言,使得开发更加简化。
举例:用MicroPython语言写一段单片机点灯程序。
import machine
import time

led_pin = machine.Pin(2, machine.Pin.OUT)  # 假设LED连接到引脚2

while True:
    led_pin.on()   # 点亮LED
    time.sleep(1)  # 延时1秒

    led_pin.off()  # 关闭LED
    time.sleep(1)  # 延时1秒

说明一下,这里代码使用的MicroPython,而不是标准的Python。确保你的开发板支持MicroPython,并已正确安装和配置。在实际的嵌入式开发中,你可能还需要考虑硬件配置、时钟设置以及其他底层细节。

5、其他编程语言
除了以上汇编、C语言、C++、Python语言,其实还有极少一些用Java语言,但JAVA需要运用虚拟机,需要在高性能的单片机上运行。
还看到有用一种叫Ada的编程语言,据说主要用在在一些航空航天和军事应用中得到广泛应用,具有强大的静态类型检查和并发编程支持。
除了上面说到的汇编、C语言、C++、Python语言,你还想到有哪些?或者你用过哪些编程语言开发单片机?

网友A:
汇编语言其实还是底层的更直接的寄存器控制

网友B:
单片机主流的开发语言主要有C语言和汇编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