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Link使用3.3V烧录时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3-12-14):
NuLink使用3.3V烧录时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确保目标设备的电源电压为3.3V

网友B:
使用正确的连接方式将NuLink与目标设备连接。通常,NuLink提供了标准的JTAG或SWD接口,确保正确连接到目标设备的相应引脚

网友C:
确保目标设备的电源稳定性

网友D:
不稳定的电源可能导致烧录过程中的错误或设备不正常工作。使用稳定的电源供应,并确保电源线路和电源滤波电容等元件的正确连接

网友E:
在进行烧录时,可以适当调整烧录速度

网友F:
较高的烧录速度可能导致信号干扰或通信错误,而较低的烧录速度可能会增加烧录时间

网友G:
在进行烧录时,确保烧录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避免在有强电磁干扰或静电环境下进行烧录,以免影响烧录过程和设备的正常工作

网友H:
\其实也没啥注意的吧

网友I:
我觉得正常烧录就行了,很多芯片都是支持3.3V烧录的

网友J(2024-02-06):
电压匹配
编程引脚

网友K:
烧录参数、软件兼容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