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烧录NuLink时,如何确保电源的稳定性?

楼主(2023-12-14):
在烧录NuLink时,如何确保电源的稳定性?

网友A:
从usb过来的电,是5W, 700mA吧,如果系统板吃比较大的电流,超过usb所提供的,建议还是外挂电源

网友B(2024-02-20):
使用滤波电路

网友C:
使用隔离电源为NuLink设备供电,以减少与其他设备或系统的电气干扰。

网友D:
可以添加适当的电源滤波器,电容器、电感器或磁珠,可以减少电源线上的噪声和波动。

网友E(2024-03-21):
这还用问?就好好供电就好了啊

网友F:
目标板单独供电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G:
我觉得就是电源的问题,你单独供电呗

网友H:
USB用电脑后面的USB接口估计会好点

网友I:
电源稳定就保证电流大点有余量呗

网友J:
我觉得一般烧录也不会有啥不稳定的情况吧

网友K:
你说的稳定性是说,目标板需要的电流很大?

网友L:
其实烧录器的一般都是500ma的电流,完全足够了,肯定稳定

网友M:
这个你用外部电源单独给被烧录板单独供电,基本就会很稳定了

网友N:
怎么都会稳定,你也不运行MCU的外设,根本不需要多大的电流的